大家对 4合1 20A电调有什么看法,可出现过什么问题么?

楼主(2013-04-11):
写出心声,大家了解,。

网友:
大大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A:
我发过此问,但多数魔友建议我不要购买,坏1个就等于报废了,长期玩还是4个单个电调稳当些,四合一电调我主观认为就是重量轻了,布线相对会整齐些,至于有部分玩家说的统一度高,我却不这么认为。还有一点部分魔友说抗干扰要好,因为俺没有,意淫一下:魔友好多都是把电调离飞控和GPS远一点,为的就是减少干扰,设想一下4个电调再一起,同时又在飞控和GPS下面,距离太近了,估计干扰会更大。以上只是瞎说说,可拍砖可讨论,下面有其他看法的魔友或是拥有过这个宝贝的摩友大家聊聊,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在用 暂时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
其实四个天行者20a比一个四合一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过此问,但多数魔友建议我不要购买,坏1个就等于报废了,长期玩还是4个单个电调稳当些,四合一电调我 ...

四合一的20A 要比正常20A的重30克左右,昨天无风的情况,我飞哪吒 600  4轴,  起飞3米高度,十几秒后突然3号电机高速响应,当时没有风, 过了2秒,1号电机又一个高速响应,又平稳了,  但我心里却害怕了。  ------有时候起步,4号电机会高速旋转, 在加油门,突然向前侧翻,我无语了,--------- 从新上电,又正常了,   但不抗风,1级风往上就抖的厉害,    但我没校准油门形成。 一会校准了试试去。40个起落前都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过此问,但多数魔友建议我不要购买,坏1个就等于报废了,长期玩还是4个单个电调稳当些,四合一电调我 ...

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就是布线方便一点。
干扰的问题,我也没感觉到,反正能用吧。

另说一点,4合1电调的油门校准,要每个通道分别做的,说明内部其实还是4个独立的,只不过做在一起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四个天行者20a比一个四合一轻

单个电调有金属散热片吗?我没用过,不知道。
但是4合一,估计为了屏蔽和散热,整个一个面都是金属板。应该也是重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四个天行者20a比一个四合一轻

四合一的散热板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