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孔,头都大了

楼主(2013-04-11):
开空大小

开空位置

如何开孔哦,要在平面上开2.2cm的孔,如图,用什么工具啊,思来想去,没有好的办法,我现在有车床和台钻

网友:
和我一样,没有大钻头,内孔刀慢慢干吧

楼主:
车床找不着下刀的位置,买个大钻头2Cm的?

楼主:
内孔刀是不是也要自己磨个小的哦,焊接车刀的内孔刀基本上下不去

楼主:
谁来科普一下基本操作哦用啥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找不着下刀的位置,买个大钻头2Cm的?

有车床不就是小菜一碟吗,先把工件夹在车床上,钻2cm的孔,然后用内孔车刀搞到要求的尺寸

楼主:
明白了,看来只有去找2cm的钻头了

网友A:
忽悠,2厘米的钻头多贵考虑过没有

业余玩家用时间换吧,磨一个特殊的内控刀,一点一点的挖出来

楼主:
嗯,谢了,没见过这个咋磨,自己研究一下把,呵呵,谢谢了,初学者,没有机加基础

网友:
先钻13mm孔,买一把8mm内孔刀,适当垫高车刀直到车刀可以自由进出内孔为止,如果还有阻碍的可以将刀架角度适当调整,要车的内孔不算很深,调整刀架角度以后应该可以车。

网友:
靠感觉来,反正是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床找不着下刀的位置,买个大钻头2Cm的?

我 是用10个的钻头钻个孔,然后用4*4的白钢条磨个尖慢慢掏的。搞了一个带轮,内孔太大了,我的电机轴是22mm的,没办法找了个钢棒车了个套补上了。当时就想买个大钻头,但100多一个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业余玩玩还是要省钱的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床啊。。。。。。

每天上来都看看小女的图像,可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是用10个的钻头钻个孔,然后用4*4的白钢条磨个尖慢慢掏的。搞了一个带轮,内孔太大了,我的电机轴是22 ...

有实际经验的和纸上谈兵就是不一样,而且我觉的连纸上谈兵都算不上,赵括起码还读过兵书吧

网友:
内孔车刀有吗?有就好办了,用刀尖从工件中间向外掏,掏成中间低周边高的凹形,然后就用内孔车刀掏到符合要求为止。

网友:
俺昨天用偏移尾座法弄了个16mm的孔,深40mm,家里最大的是10个的中心钻,钻孔后用废铣刀磨个镗刀,尾座慢慢移动,就出来了。
没有合适的工具只有这样了。

网友:
厘米的钻头太贵

网友D:
谁教我什么切割玻璃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忽悠,2厘米的钻头多贵考虑过没有

业余玩家用时间换吧,磨一个特殊的内控刀,一点一点的挖出来

车床掏内孔。。。钻头钻底孔是必须的,,,,我车床边上放着,,,,莫氏二号柄的专用4毫米中心钻,16,,18。22的(废品站论斤买的)大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教我什么切割玻璃管

不精确的话,找根棉线,吸进酒精煤油汽油什么的,然后套到管子上火机点着,快烧完插到冷水里。
要精确的话有两种方法,找夹具上玻璃刀环形切割,然后敲一下,厚的话上玻璃刀划几刀。用钳子一点一点掰。如果有金刚石切割片应该不难。

网友:
有车床,其它都不是难事儿!

网友:
铝合金的吧,这还不好办么?用6mm的高速钢钻头的屁股磨把小小的内圆刀,再找个方铁块,自己做把小内圆刀架,方法是:把方铁条截取适当的长度,按纵向中心钻个6mm的通孔,在侧边纵向锯槽、锯断,磨好的钻头内圆刀就夹在孔中,工件随便钻个比6mm大的孔就能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教我什么切割玻璃管

如果玻璃管不是很厚的话,找把三角形金刚石什锦锉,沿管外面锉一圈,一掰就断了。

楼主:
割玻璃管要用砂轮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教我什么切割玻璃管

用金刚石锯,五金有卖的,价钱30-80元,多功能锯,什么宝也有。

网友:
24楼正道 还有一个办法,钻小孔 然后用3X3的白钢条头磨成像三角形的一个截面 打横夹装 横向走刀 就干出来了

网友:
这就头大了,很好搞的

网友:
先用尾座夹着6个的钻头,打个通孔,再把钻头按在刀台上,小心点操作。基本能行。我就这样干

网友:
玩这些东西就是花钱,没事常到破烂市逛逛,捡便宜大钻头也要备几把,没心没旧,磨好了都一样,含钴的一看感觉就好,带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杀气。就是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