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稳mmc10!

楼主(2013-04-12):
买了一套带气压计的mmc10,听网上说什么免调试其实坑爹啊,在室内玩都无法悬停。还有个问题,每次降落后再起飞会发生侧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教程把!

水平校准过了吗?

网友B:
我用过那个  每次落地都重新需要水平    没有悬停那个功能   室内别玩   挺危险   自稳也不咋地,  换一个吧

网友C:
不是每次落地都重新需要调水平,没有这么啰嗦,我是隔几个星期才调一次。我就是这个,用起来还不错,但是我的没有带气压计,悬停靠技术,不是靠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教程把!

水平校准过了吗?

上八再等30s调过了 不过我发现说明书居然把红灯绿灯写反了,,,中位还不怎么会设置 加你q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每次落地都重新需要调水平,没有这么啰嗦,我是隔几个星期才调一次。我就是这个,用起来还不错,但是我 ...

可能是板子有问题,电脑上可以看到加速计和陀螺仪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那个  每次落地都重新需要水平    没有悬停那个功能   室内别玩   挺危险   自稳也不咋地,  换一个吧 ...

关键是飘得很快 只有打舵才能拉住 所以没法悬停

网友:
是不是有风啊。

网友:
四轴都不抗风,有风就飘

网友:
水平没调好。往哪边飘哪边垫高然后校水平

网友(2013-05-12):
我晚上还楼顶飞呢。个人觉得抗风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