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斜齿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3-04-12):
我看见有人说斜齿噪音小,真的么?
还有什么优点?

网友:
接触面积大 力量强

楼主:
声音稍微小点,其他看不出来

网友:
由于轴向力 大齿有时会吭到侧板 噪音是要小

网友:
没有多余的声音,高转速也不会心里不安。室内自旋安静,没有安全压力。

楼主:
有这些好,为什么厂家不直接都换成斜齿?缺点呢?

网友A:
缺点的话,斜向的力很伤电机,特别是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的话,斜向的力很伤电机,特别是轴。

很伤?还是有点伤?很伤的话谁还用斜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伤?还是有点伤?很伤的话谁还用斜齿?

我只是听说很伤,我们这有几个人用斜齿,但是不多,听说暴力飞行或者炸鸡之后电机轴容易变形。

网友B:
斜齿主要还是安装问题。 安装调试不方便。很多人都是直接拧螺丝吧电机换掉。直接套上。直齿很方便。斜齿就难一点。要想调整好斜齿与大齿的距离。必须从上面能够看到大齿盘才好调整

网友:
缺点大于优点,除了减小噪音,斜齿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齿主要还是安装问题。 安装调试不方便。很多人都是直接拧螺丝吧电机换掉。直接套上。直齿很方便。斜齿就难 ...

一般调好要管蛮久了三,不炸机

网友C:
斜齿轮转动平稳,安静,载荷大,但是会有轴向推力,可以用人字齿来抵消轴向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齿轮转动平稳,安静,载荷大,但是会有轴向推力,可以用人字齿来抵消轴向推力

有人字齿?没有见过。
轴向推力有多大的危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斜齿轮转动平稳,安静,载荷大,但是会有轴向推力,可以用人字齿来抵消轴向推力

杰哥又出来活动了。。
什么时候再发个屌丝级神器啊。。。

网友:
其实没必要,大浆转起来的声音已很大,不在呼这点声音

网友:
logo的用的人字齿。

网友:
轴向推力的危害当然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字齿?没有见过。
轴向推力有多大的危害?

伤轴承,还有可能拔掉电机齿

楼主:
那是大机,,小鸡还是斜齿和直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