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入的x6,有感:

楼主(2013-04-12):
新购入的x6,有感:
1、体积太大,外形做工差,线材粗糙,gps灯功率小,经常开机白灯常亮,说明书说是gps线路不通。
2、我wkm也用过,x6与之相比就是反应太慢,感觉wkm操作更为迅速 ,
3、更要命的是,x6空中切换姿态,会下降高度,管方解译是说gps和手动下,油门处理方式不一下,wkm却不一样,各姿态切换,飞行器油门平稳过渡。关键这一点,x6的说明书从没有说起,明显是故意隐藏产品缺 陷(个人认为一切非主观改变飞行状态的后果都是缺 陷))。
4、还有降落停机断油处理方式不合理,落地后电机会保持高速转动,在不平的地面上,极易倒扣。解决方式是打手动
5、产品说明书制作粗糙,视频说明居然是链接到youku,让人质疑零度的真正实力。
6、与dji在线升级想比,升级主控程序的方式比较原始。还得在QQ空间下 载程序,下 载回本机电脑,用一根手工制作的串口线升级。
7、说明书表述不清,或是不愿说清,如返航点何为记录成功,能中途更改吗,led会有提示吗,热点记录后,会和返航点冲突吗,失控返航时,如何能手动安全接管,如何判断能安全接管,难到这些都要靠模友炸机后才能得出吗?
7、智能方向锁定作为重要的安全措施,与wkm相比,完全是一文不值,没有任合实际意义

以上是我飞x6一周的个人贴支,作为与wkm同级的飞控,销量远逊wkm,其实是有理由的,
总而言之,产品作坊味太浓,我连从哪儿分辫是不是最新的P版,都无从下手,手机wifi调参算是个亮点,手机遥控、地面站就算了吧,我估计99%的人没有用过,一大堆“功能限制”

网友:
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也是好事,至少可以提醒厂家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做得更好

网友:
朋友的X4解锁 居然也没声音提示 也没和DJI一样的怠速
一些细节还是很粗躁

网友:
看帖必回

网友:
个人见地不同 觉得好的飘过

网友A:
看了此贴完全颠覆了我对X6的看法,当初还在为X6和WKM纠结很久。。。。
最后还是选了DJI全套。感谢楼主让我释怀。

网友B:
安全可靠性有没有跟WKM对比过?我觉得搞航拍的,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可靠!不出故障,就是最好的!管他操作手感,调试,外观包装什么的都是浮云,能控制飞行不出故障,我都知足了。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
这机器多少钱啊

网友:
还是有优点的……

网友:
同样觉得X6稳定好用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可靠性有没有跟WKM对比过?我觉得搞航拍的,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可靠!不出故障,就是最好的!管他操作手感 ...

我也是希望它能比wkm稳定点,所以才继续用下去,话说我飞wkm半年,也从没有炸机过。一直很稳,也许是习惯wkm的操作了吧

网友:
楼主所说的这7点问题,在产品上的存在多少是有的,生产厂家还是要用客观的思路来提高产品的完美程度。不要自满现在的X6P飞控产品。还是把用户的意见对照一下来完善产品。(X6的设计思路是对的,空中的可靠性还是很好,但是明显的问题也是存在的)

网友:
刚上了X4,说实话是因为最近隔壁出了一些事情才投靠零度,所以心态要好,买零度不是因为零度好,而是因为隔壁出事,仅仅是退而求其次。我是这样想的,只要零度不让我的上万块钱掉下来就是成功,其他的小毛病我都能忍。

网友:
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不过X6飞控的亮点也不少,零度继续努力啊

网友:
觉得X4稳定好用的飘过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真诚批评,这是我看到指出X6缺点最中肯的帖子之一了!

        1。体积大、做工差,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硬伤,在后续的改进中将会改进;

        2。反应慢是有参数可以调节的,把“过载控制”选择为“剧烈”,把最大速度改为6m/s及以上,用户就可以感觉到更灵敏的手感,但同时对飞机的动力要求也会提高;

        3。X6的说明书对手动模式下的油门操作、GPS模式下的油门操作确实没有明确说明,后续会添加。但建议用户的动力配置,应该是飞行器在悬停时油门在中位附近,否则模式切换油门即使平缓过渡了,也只是飞控接管油门造成的用户的错觉,反而会使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于飞行器的油门到达极限而翻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零度的地面站里有“实际油门位”一项给用户参考。

        4。请使用201303以后的最新固件,降落停机的时候,我们认为还是比较稳定的,即使在不平的地面上,即使是29寸桨、悬停转速才1000多转的低转速的专业机,也没有倒扣,请参考我们的视频。

        5。零度把公司资源和资金主要投入到了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而不是自建一个视频服务器。用youku还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随着公司逐渐对外观、宣传、市场方面投入的增加,将会从说明书、宣传材料等方面改变形象。要说公司实力,在人员规模、资金上是无法与财大气粗的DJI去相比的,但在技术和研发实力上,已有超音速飞控、飞抵钓 鱼 岛的飞控、5D2云台、30倍变焦稳定云台等产品说话了,无需证明。

        6。在线升级要求用户必须连网、严整序列号,而零度的升级方式虽然原始,却是很简便的,也不会对用户二手购买等渠道作出限制,暂时不会更改。

        7。说明书如果仔细阅读,这些问题还是可以解答的。这里也再解答一次:返航点是离开地面自动记录的,只要成功离地就成功记录了,LED无需提示,中途更改是可以的,飞到新的位置后按“回家位置”就重新记录了。热点和返航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坐标,说明书里没有把它们混为一谈,所以是不会冲突的。失控返航时,切手动就可以接管,这个每一家都是一样。

        8。智能方向锁定在手动时不支持,这个有用户提过了。在自动GPS模式下,特别是在自动按预定航线飞行时,却能让飞机在按航线飞行的前提下,用户可以自由控制机头指向,达到用户坐缆车的感觉(载体自动飞行,用户自由控制航向),对于农药喷洒、航拍等非常有意义。

        最后,零度的地面站都是按照无人机来设计的。比如类似零度的超级大六轴这样的产品,完全是炸不起的,我们只能从地面站上来监控一切数据,因此做了手机地面站数据记录、黑匣子记录等功能。这些功能,绝非没有意义,只是对于模型玩家来说,真的不适应而已。模型和无人机,还是有较大差别的。我们不追求一味的销量大,而追求用户买了我们的产品,能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不是赔钱和窝火。

        再次感谢楼主的批评,我们会有针对性的改进,做出更好、更有竞争力的产品,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真诚批评,这是我看到指出X6缺点最中肯的帖子之一了!

        1。体积大、做 ...

老杨难得那么洋洋洒洒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零度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真诚批评,这是我看到指出X6缺点最中肯的帖子之一了!

        1。体积大、做 ...

零度,低调的华丽!

网友:
楼主的提到的经常开机白灯常亮。我也经常碰到X6P飞控上电后初始化后闪3次红灯出现白灯常亮。希望老杨查查这个问题到底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此贴完全颠覆了我对X6的看法,当初还在为X6和WKM纠结很久。。。。
最后还是选了DJI全套。感谢楼主让我 ...

DJI会炸。。。我不敢用。。。X6的确有些细节不行。。哈哈。

网友:
客户和厂家都很中肯

网友(2013-07-10):
我只看重零度的技术,稳定,飞灰机,当然要安全,零度的技术我觉得和大疆的不相上下,当然我希望外观和做工要改进。

网友:
从**转过来,肯定不适应,两家的思维逻辑有些不一样,所以用户在一开始时很容易把所有与DJI不一样的地方都视作缺点,有些东西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不好的了。
X6的外形土得掉渣,属于先天不足,后来的X4至少在外型上讲究了一些。零度要想赶上甚至超越大疆,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说明书,为什么那么拧巴?我知道零度都是些理科生,可理科高考也不会免试作文的呀?我想老杨要是聘一个能代写情书的文科生来捉刀,一定能让饱受诟病的说明书打个翻身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真诚批评,这是我看到指出X6缺点最中肯的帖子之一了!

        1。体积大、做 ...

杨总,是不是要给X6P加上一个恒温器,给X6什么地方都可以飞、、XA的有了、、你的要快呀

网友:
X6-P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IMU抗干扰能力不行,只要你靠近动力电源线,就会干扰气压计的定高效果,经我手的都有两套是这个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真诚批评,这是我看到指出X6缺点最中肯的帖子之一了!

        1。体积大、做 ...

X6-P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IMU抗干扰能力不行,只要你靠近动力电源线,就会干扰气压计的定高效果,经我手的都有两套是这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