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第一次虾艇制作~~从设计到施工全过程~~视频来啦~~更新玻璃钢船壳制作~

楼主(2013-04-12):
看见我一个同事花掉300元买了一个遥控船玩~~
在论坛潜水1个星期~~开始设计~~

CAD阶段~
虾身长510mm 虾脚长300mm 设计总长 680mm

SketchUp建模~

然后打印CAD图~~A2~1:1 共4张~

休息一天~~其实是等X宝买的木板~~~
2mm椴木夹板+3mm椴木夹板各一大张,6mm碳纤维圆管3根

开始施工~~~图纸贴双面胶粘到木板上~~注意木纹 需要弯曲的地方用横向木纹!

做骨架 这种镂空的可以先切里面镂空部分 不容易断

打洞!~我用台钳固定4层~~基本能保证同心~~基本~基本

做拼接面~~用2块钢尺错位夹住,台钳夹紧,先用刀割,再用砂纸砂~~~

拼接~
我是用502定性~再用AB胶加强~~建议准备个口罩~~AB胶好臭的~
各种玩意当压铁~

过程中有些忘记照相了~~见谅。。
需要弯曲的木面:我用1块钱的打火机,把火开到最大~然后烤需要弯曲木板内面。自己控制烧烤程度~别烤糊了。然后弯曲。。

今天就做到这里了~~~迫不及待的发帖~随后船体加固、五金件、动力系统需要等到货后继续安装~
以上用到的工具:美工刀(刀片N块)、什锦锉、电钻、钢尺x2、迷你台钳x2、双面胶、小夹子、502、AB胶、砂纸。。。。

楼主:
自己顶一下~~~附上CAD图纸~~可直接打印 A2 1:1~~~

第二阶段。。加固
刷环氧树脂+玻纤布

X宝买的环氧树脂+固化剂,根据说明4:1配比

裁缝。。。。
先刷一道环氧,在铺玻纤布,再刷一遍环氧。。。

然后等干。。借了我们同事的“鸟笼”~~~好东西呀~

以烤好的2只脚~

设计虾艇 2013.04.04.dwg

网友:
自己设计自己制作

网友A:
你的虾跟我的一个造型,你的台钳跟我的一样。有区别的是,你的是单发,我的是双发。

网友:
LZ做的虾身跟我做的是一样的  连洗脚都大同小异

网友:
我也来试试看  ,楼主好样的。

网友:
手工不错,早日下水。

网友:
楼主也和我的一样,都是虾艇

楼主:
周一继续更新哈~~~周末要带儿子去玩 没时间做~~

网友:
很好,虾脚内部做好防水,里面填点泡沫吧,效果更好。

网友B:
楼主使用的solidwork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使用的solidworks么?

用的AutoCAD 和 SketchUp~~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AutoCAD 和 SketchUp~~

手工与设计都非常不错哟!强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虾跟我的一个造型,你的台钳跟我的一样。有区别的是,你的是单发,我的是双发。

你的双发好像烂尾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双发好像烂尾了吧

错了。没烂尾,去年的成绩不够理想,今年换了双发的4074电机,还没装好。

网友:
学习中,支持一下,期待继续。

楼主:
非常抱歉~~这几天工作比较忙~~没来得及更新~~但是照片一直没忘记拍~~稍后定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没烂尾,去年的成绩不够理想,今年换了双发的4074电机,还没装好。

计划在什么时候可以下水?

楼主:
配件终于到了!~~激动啊~

发现3660的电机真的好大~~设计阶段没考虑到水冷套的问题~~哎~迫使电机位置前移。。
现在开始做电机架,在机电市场买的2元一块玻纤电路板。。

发现这玩意好难切割的~~电机架全部用了2层,AB胶粘牢。

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合适的固定电机的螺丝。。。
手上M3的长螺丝倒是有几个,没办法~切吧

继续折腾。。五金件定位,打孔。。

下面是最头痛的地方。。。
软轴!
在网上收集了一些弯管的技术,轮到自己动手时。。还是报废了2根铜管。。
分享一下方法。。找点河沙,干燥;把铜管一头堵死,倒入河沙~边倒边抖,在堵另一头;这时候找个硬质圆柱形物体,(半径根据你需要弯管的弧度)然后再耐心的一点一点压弯它丫的!~

然后做了舵机架~

把拉杆调整一下~~

看见我手上的创可贴没,锯螺丝的时候一下锯滑了~~哎~万事小心啊~

组装上以后~

网友:
完美!!!太完美了,赞一个!!!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活儿好精细哟,比我们稳重多了,赞一个

网友D:
舵机不够力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不够力 帮顶

舵机我买的:
银燕EMAX   28元
型号: ES08MD
尺寸: 32 x 11.5 x 24 mm(1.25 x .45 x .94in)
重量: 12g / 0.42oz
工作电压: 4.8V~6.0V
速度: 0.10sec/60º at 4.8V; 0.08sec/60º at 6V
扭矩: 1.6/2.0 kg.cm 27.8/33.3 oz.in (4.8V/6v)
齿轮材质: 金属
舵机线长度: 25 cm
插头规格 : Futaba/JR 通用

这样的舵机不合适吗?请教一下~

网友:
换春天s3481m 高速够力便宜 就是不太耐用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舵机我买的:
银燕EMAX   28元
型号: ES08MD

做好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好防水

舵机我是这样做的防水~~请问合理吗?

网友:
望尘莫及呀,学习ing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舵机我是这样做的防水~~请问合理吗?

拆开涂电路板上 齿轮灌上润滑脂 外面在封下边就OK 了这个舵机力量不够 慎用 最好换个力量10KG 左右的合适 推荐春天s3481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涂电路板上 齿轮灌上润滑脂 外面在封下边就OK 了这个舵机力量不够 慎用 最好换个力量10KG 左右的合适 ...

非常感谢~~学到了~

楼主:
这个~应该叫做现学现卖吧。
舵机防水:

开始拆...

电路部分涂抹704硅胶~~

齿轮部分上润滑脂~~~

楼主:
又开始折腾了..

做虾脚支架:
电路板继续登场!~~

描一下轮廓~

小电磨开始大致切割~~粉尘很大~注意通风和戴口罩~

然后修理边幅~~各种锉刀~砂纸~水砂纸 3遍以后~~

楼主:
这几天重庆的天气太爽了~~32C°~~~
以至于环氧树脂一会儿就凝固了。。
买了一罐可乐~拉环留下~~~

粘合2个小木片~~

把拉环也粘上~

另一个小木片~~

开槽的地方粘上橡皮筋~~~橡皮筋太长~剪短过~~打结然后包上热缩管。。。

猜到要做什么了么。。

接收机固定“架”~~
到时候用气球~BYT之类的包上防水用~~橡皮筋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