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西风高速电主轴~

楼主(2013-04-12):
坛子里接了一套西风高速电主轴,这两天用变频器推了一下,转速相当高,但是这个主轴我不知道是原设计这样还是后来坏了,电主轴的轴芯与夹头在高速下上下浮动,停转时用手也可以上下摆动轴芯,大概上下浮动2MM左右,请问哪个也有这样的主轴帮我看看你的主轴轴芯也是可以上下动的吗?

楼主:
有人说这种主轴必须通油、水、气动打刀,但我研究其内部结构,主轴轴芯应该不会上下浮动才对啊,1W转声音正常很舒服,但高速感觉轴芯没咬到轴承来回窜,声音也不正常了!

网友:
夹头没拧进去?加气压工作的吧

网友:
此类主轴必须通压缩空气,且气压,气的纯净度有严格要求。

网友:
1:西风的是做pcb铣床主轴的,这个带Z轴的主轴转速基本在2w4-4w左右
2:西风的都是气主轴或电气主轴,长时间工作的
3:lz你这个额主轴是要先通压缩空气,然后通电主轴转,然后压缩空气到一定压强同时主轴提速,最后到标准转速,
4:压缩空气是要高纯气体
这个能不能换刀到是真不清楚,按理说pcb切割用不着换刀吧

网友:
这个可能是气悬浮的吧

网友:
完了,这个被你收了

网友:
没通气就转了,估计磨完了,

网友:
必须加气压工作,不然很快就废了

网友:
静压轴承。。。。。。

网友:
没通压缩空气就运转,基本就完了

网友:
完了,无知的代价

网友(2013-07-15):
我也有一个西风的,但不是这个型号,要非常用力推拉才会有约1MM左右的移位感,有时又不管你如何用力也不能推拉动一丝位置。

MODEL NO 320-60
SERIAL NO ATC 415/60

找不着这说明书,如果那位大大有的就请给我留一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