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雕刻机。(不能发帖了?我改贴!这个2U可不是毛估估的)

楼主(2013-04-12):
使用材料“20#槽钢台面和立柱横梁,20×70方钢立柱与底座、横梁连接板,20×40方钢丝杠固定座地板,10×60扁铁加强肋板,行程300×400,高200,三旋翼750W伺服,Z轴带刹车。机架成本1000元,伺服成本1320×3,丝杠成本160×3带配对轴承,Z轴滑板170.

加强板不够多,未加斜撑,材料用完了,,,,,,,,懒的再去材料店咯。下午去热处理去焊接应力。

网友A:
有点意思,这种效果怎么样?

网友:
跟偶的构思一样,等楼主做小白鼠

网友B:
三轴要用到750W的主轴!不知道楼主用来雕神马东西,还是这些东西不用自己掏钱的

网友:
1320的伺服是新的不?

楼主:
伺服是国产全新的,旧伺服的水太深,不敢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轴要用到750W的主轴!不知道楼主用来雕神马东西,还是这些东西不用自己掏钱的

铝合金,全部自己花钱,所以偷工减料。丝杠其实应该是20mm的,现在用了16mm。槽钢厚度应该15mm以上的用了9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这种效果怎么样?

效果不能够保证的,槽钢太薄,只有9mm厚。

网友C:
你不是做结构的机,那你的线轨如何找基准面?

网友:
白手起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伺服是国产全新的,旧伺服的水太深,不敢入。

求pm伺服淘宝地址

网友:
20#槽钢有15厚的吗?

楼主:
哈哈,本来不是用槽钢的,铁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pm伺服淘宝地址

无淘宝,厂家处拿的。

网友:
找精度是你焊架子的至少5倍以上的工作量,还不一定成功

楼主:
想好了,热处理后上龙门铣床铣平所有安装面,再去磨磨安装面。我的安装面都是在一个平面,好弄,就是没有线规限位了。

网友:
既然都焊上了,应该都盖面的,槽钢多焊几个封口那样的筋板

楼主:
哥求的是便宜实用!连工业4轴系统全套1.5万以内。

网友:
应该用斜筋啊。三角形稳定

网友:
这哥们做的好 等结果啊  喜欢焊接的 因地制宜

网友E:
喜欢这种类型,有机会也搞一台,用86电机不知道行否,伺服的忒贵

网友:
做得不错,,坐等更新。

网友:
坐等更新                  。

网友:
焊接就是精度杀手!

网友:
控制系统买哪个牌子好点 ,我也要买个三轴步进的,不知道哪个牌子便宜可靠

网友:
楼主 把你的伺服晒出来让大家瞅瞅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好了,热处理后上龙门铣床铣平所有安装面,再去磨磨安装面。我的安装面都是在一个平面,好弄,就是没有线 ...

有加工能力绝对能保证。特别磨安装面。现在就看热处理去应力怎么样了。我的小架子40厘米高。左右相差将近1厘米。估计如果1米高能各个地方长度高度都差个差个0.5厘米内很正常。还不算直角地方的变形。不过处理后效果还不错。diy够用了。

网友F:
对了。我觉得先画图后焊架子最好了。否则丝杠,电机固定座,包括最后安装xyz轴平面甚至丝杠螺母的安装都要想办法。我是偷懒全部垫高了。

网友:
好久以前我也这么想过的,可惜。。。。。。

楼主:
热处理时称了下,120公斤。660度保温2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了。我觉得先画图后焊架子最好了。否则丝杠,电机固定座,包括最后安装xyz轴平面甚至丝杠螺母的安装都要想 ...

图已经画了N次,本来想把伺服电机不外露的。80的电机实在头大(60的正好),只能外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这种类型,有机会也搞一台,用86电机不知道行否,伺服的忒贵

步进用烦了,要精度没有,要速度没有,开机还跑位置(未记忆相位功能的2相步进要跑,三相有记忆功能的好些,伺服跑的很小)价格也便宜不了多少,3相86和伺服已经差不多价了

网友:
楼主你数控系统用什么?

楼主:
今天又去开龙门铣床的老头哪里看铸铁板,60+mm厚,600*800,太大太厚了了。他哪里就没有底座和横梁,否则就是一套了。

楼主:
根据我以前热处理的情况来看,处理后的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楼主:
我现在担心的是底板变形,面积大,槽钢薄,先这样做着,有效果的话加个大底座固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