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导流罩的选择

楼主(2013-04-12):
固定翼用塑料的导流罩按装螺旋桨就是不行,启动容易飞浆,太危险了。还是买个铝导流罩安全些了。

网友A:
乱讲,你自己肯定方法不对!

网友B:
我也试过上塑料的整流罩,真是不行。塑料垫不准确。装了以后震动巨大。所以就不装了。

网友C:
我用过原厂的塑料整流罩,没问题,但炸机后一定要检查清楚才好。
还是铝罩漂亮可靠。
陈伯

网友D:
塑料罩用过几个,楼主可能买到那种水的了,我也用过,机头啃地就碎了,还有一种是那种白色的,我用的时候,螺丝上紧了,拆不下,用锤子都砸不破,材质可好像是工程塑料。另,浆罩买的时候配了四个小圆圈,要找一个合适的装上,转的时候就同心了,不会震动

网友E:
建议楼主上碳罩,又轻又漂亮,又精准~就是贵

网友F:
塑料桨罩的尺寸要尽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