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II能详细介绍一下配置么?

楼主(2013-04-12):
没见到一个详细的介绍,发贴问下,套机舵机是什么版本,高压还是低压,数据如何。电调什么配置带不带设置卡,带不带高压bec输出?都说5000电池可以飞,除了看到一个慢悠悠的12分钟外,就没一个真的5000电池的3d示范,求真相!

网友:
5000电  太重了   飛425

网友:
500级别的飞机合理搭配就是6s2600或3300电池

网友:
标配低压舵机,4020电机,66A电调(低压BEC),不带电调设置卡

5000mah 电池3D飞行测试视频:

楼主:
谢谢火星的解答,决定预定了

网友:
是什么电调呀,没设置卡到时候如何设置呢

网友:
又毒到一个

网友:
这配置不如上X5哇

网友:
2600  3300  5000

3D时间能分别说下吗~~

5000飞航线的话应该可以15分钟了吧

网友:
很好的飞机,要是再便宜点就好了!周末看到X7飞行,很牛X的哦!

网友:
武汉哪个搞了x7啊?难道是传说中的恩佐大师?

网友:
搞个x7要不就x3

网友A:
使用4000电池重心较适中
马达沿用32261600KV马达
齿比改为10:1马达齿为12齿的
旋翼转速在油门V型曲线的中央90双底100时实测超过3100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4000电池重心较适中
马达沿用32261600KV马达
齿比改为10:1马达齿为12齿的

X42大齿盘可以配副厂电机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42大齿盘可以配副厂电机齿?

只要齿轮模数一样就可以

台北小会师
四台 X4ii 三台 X7 两台 Goblin 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齿轮模数一样就可以

哥哥啊!俺也知道模数一样就能用,可泰世没有公布大齿模数啊。

网友:
看着楼上一堆漂亮jj 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哥啊!俺也知道模数一样就能用,可泰世没有公布大齿模数啊。

齿轮模数0.8

网友:
好鸡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