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不锈钢 搞不掂,求教 求更好方法

楼主(2013-04-12):
昨天 试着钻几个不锈钢孔 说说经历吧
以前一直只是钻过不锈钢的薄板 没有什么困难,唯一一次是不记得加水,大约1mm厚的板居然把钻头烧的通红,呵呵以前的经历不算。最近也试过用普通2.5的钻头钻大约5mm深的不锈钢孔也没有什么问题。
昨天准备在10X10的不锈钢上钻1.1的孔,特地去买的叫做不锈钢专用钻头又镀钛又什么的, 开低速、加水开钻,看着一点一点下去了 大约进了1mm,不动了,就是不下去,大点压力,那钻头发出咯咯咯咯连续的那种震荡的声音,就是不下,取下钻头一看,已经完蛋,钻头刃磨秃了 磨一下再来,还是如此,搞不掂,
换了一根2.5的普通钻头 过程一模一样 小台钻的三种转速都试过 最低速的好使一点
。那钻头发出咯咯咯咯连续的那种震荡的声音是个临界点,大点压力就断了,断了以后用断的钻头磨了一下居然可以钻两个孔,然后又是重复以上过程。
于是想了半天,发现我很早以前在百安居买的有两只2.5的含钴的不锈钢专用钻头。拿出来继续干
加水 继续 不进!没有动静! 干脆不加水了,继续!呵呵 开始进了,还是含钴的厉害 钻下去了。
钻了5个孔以后发现问题了, 每个孔都偏了,不加大压力钻不进,加大压力钻头很快就弯了 然后就是打偏孔,试下加水减小压力,就是钻不进,然后不加水钻头不但钻不进,而且开始发红了,彻底完蛋  还有一只钻头,不敢玩了,现在怎么办?

网友:
不锈钢粘,不好钻偶,我也遇到过,幸好我做的东西,用不锈钢的非常少。

网友:
抛砖引玉,
加点醋试试

网友:
最好办法不锈钢下面垫一块铝板,用普通钻头必须磨好钻刃,这样不会烧钻头。试一试吧

网友:
我反正用低速钻孔。

网友A:
独家秘方!我搞工业安装的!经常制作不锈钢法兰!转孔家常便饭!冷却液使用水和酱油1比1混合液!包你钻的呼呼响!

网友B:
高手真多呀,醋和酱油都有了,再来点盐和花椒面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真多呀,醋和酱油都有了,再来点盐和花椒面效果会更好。

兄弟真幽默呀

网友:
或许加醋是不错的办法,我都是薄板。用合金开孔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家秘方!我搞工业安装的!经常制作不锈钢法兰!转孔家常便饭!冷却液使用水和酱油1比1混合液!包你钻的呼 ...

早就试过,不好使!~~

网友:
我还是觉得含钴的钻头好用,吃豆腐似的,就是贵啊

网友:
含钴的钻头貌似钻别的钢材也蛮耐用的

网友:
用含钴钻头,买天工的性价比高点吧。我打孔就用钻头搞点固本肥皂!~润滑冷却效果不错,建议lz试试。不要香肥皂哦。就最老式的固本。这是从我一家做高精度零件供应商那里偷学来的。方便实在。

网友:
拆王今天都用钻头给轴承上打眼了,你这个也学拆王去。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要在1.8mm厚的201不锈钢板上打孔,6mm孔径,打成筛板样(一个直径300mm的圆片,本来不锈钢网孔板就可以的,不过人家要整张材料卖,所以只好自己钻了)。有上千个孔。听说不锈钢难搞,所以一直没开搞。
有个便宜的台钻,还没有买钻头。
查了一些资料,说要磨成群钻钻头,效率高。但这个技术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
请大家给点建议。
不知道拿去冲孔得要多少钱。

网友:
高钴钻专克不锈钢。

网友:
加不锈钢加工油,比45#还要好打,油也很便宜的

网友:
每天钻孔不锈钢5k以上路过!

网友C:
不锈钢难钻 个人觉的是因为材料受挤压后形成一层坚硬滑溜的金属膜 钻头难干进去 ,我的办法的是 钻头吃进去以后就连续吃不停顿 或用合金耐高温的钻头 钻到材料高温发软后也容易钻。 我觉 的小孔好钻 大孔不容易 钻小孔后换钻头扩 钻头磨平一点 类似铣刀最好。 有条件的用铣刀扩孔 爽的要命。

网友D:
楼上的有道理 我也是觉得是这样的情况。不过我觉得是大的孔比小的孔好钻点。

网友:
不锈钢专用钻头 钻不锈钢无压力
还有就是不要用水货204不锈钢 那玩意钻孔攻丝 都非常麻烦

网友E:
不锈钢。。。耐酸不耐碱。。用使用酱油。可以

网友F:
干不锈钢还是用含钴钻头好使,中心钻定孔后换含钴钻头就准了
另外,在不锈钢上钻1.0以下的孔好在真的没办法........ 怎么都打不进去,1.0以下的钻头好像都软绵绵的,可以弯曲又不会断,怎么压都打不进不锈钢里面
有何办法?

网友G:
我经常钻304,感觉没什么特别的,钻头磨快点,适当加点油,挺好打孔的。其他的材料没有,也不知道。

网友H:
我用合金钻头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