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我这图传和控正常吗?

楼主(2013-04-12):
1.2g的图传 这种的 标称1.5w 不知道有没有  情况是这样的
1,我去拉距 我的1比16小车(图传发射和遥控接收距离十厘米这样 车太小 没办法)放在宿舍走出宿舍 拐了两个弯 (有时候还能看到我宿舍窗口,电磁环境:手机比较多 wifi也有十多个吧)信号开始不稳定了 谷歌地图测距 走了70-80米这样  还有一次我放在自己阳台上 跑到旁边单元五楼 房间里 隔了几堵墙 信号还好 今天在自己宿舍测试 隔了三堵墙这样 信号还好 但是会偶尔丢失信号 这正常吗?  绿线是测试时的轨迹x号那就完全没信号了

2,我的2.4g遥控器隔着一两堵墙居然就没信号了有木有!!!!!这正常吗?还是图传压制的?还是2、4g绕射性太差?、

3.如果是干扰问题 我该除了增加控和图传的距离 还有什么好方法 比如包铝膜 要包在哪里?

网友A:
正常的吧,中间有遮挡物肯定距离大大缩短

网友B:
这样应该可以了

中间隔的东西太多了
找条直公路试

网友C:
正常了,改天直线距离拉一下。你的控什么控?距离短的话一般都是图传压制了,你的图传都1.5W了啊啊。

网友D:
1.2G图传,可能干扰2.4G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吧,中间有遮挡物肯定距离大大缩短

~~~难怪玩fpv小车的人少 距离的确是硬伤  不过然是正常的 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应该可以了

中间隔的东西太多了

fpv看样只适合飞机在天上飞 在地上跑得障碍还是太多~~障碍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了,改天直线距离拉一下。你的控什么控?距离短的话一般都是图传压制了,你的图传都1.5W了啊啊。

控是富斯的 0.8w吧 我接收单独供电 遥控放在宿舍走出去几十米 隔了一座楼 没信号了 这正常吗 我也怕是压制的 不过我觉得这图传应该有点虚标 好多人几百毫瓦的说不定都比这好 说不定这也就几百毫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G图传,可能干扰2.4G的遥控器

嗯~~2.4最严重 我现在这个为了装小大脚车上 考虑障碍 选择1.2  这三频率中1.2绕射性最好吧 不过又是倍频~~我在实践实践改改布局~~这套单发射 摄像头独立供电就得200多g 上机还是以后买5.8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吧。2.4G 几乎没什么饶射性。守障碍物影响大,最厉害的就是钢筋混凝土了。你都饶了好几道钢筋混凝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