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穿和2.4g控

楼主(2013-04-12):
请问有试过1.2g图穿和2.4g控使用么?听说会干扰,会很严重么?

网友A:
请问有试过1.2g图穿和2.4g控使用么?听说会干扰,会很严重么?----2种可能性都存在,看你的试验

网友B:
比较难调吧?

网友C:
幫忙推到最高~B|)

网友D:
一直就这么用的 还没发现出问题 futaba2.4G T8FG 罗美1.2G 1W

网友E:
和所用频道有关的

网友F:
我用1.2G 和2.4G 的控也没有干扰,飞多轴更合适,1.21G图传图质好,距离远,成本低

网友G:
加一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H(2013-06-10):
我天9 2.4G和1.2G 1W罗美,没有任何干扰哦

网友I:
GPS也不影响

网友J:
要不要加电容滤波

网友K:
都上G了,还低通滤波,你行吗

网友L:
1.2G的图传,2.4G的控不用低通滤波吗?难道又被"店家"忽悠了

网友M:
不会吧,我们这边几乎都这个组合,没听说出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