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能看得见620-660NM波长光的眼镜叫什么了?

楼主(2013-04-12):
经常看电影,神偷去偷宝贝,把那个眼镜戴上,看到地板和空间上有互射的激光线,如果碰上了就触发警报或者直接被激光切割了,但是人眼是看不见的,比如摄像头能看见红外光,看到有老外做的眼镜,上面贴个什么膜,能看见眼镜角上两个远红外二极管发出的光,那光人眼是只看到发光体微红的亮光。顺便说个笑话:上次论坛里说他一个哥们在杂志上看到夜视镜40元一个,真实惠,为省运费买两个,收到了所谓的“夜视镜”是一个眼镜加手电筒————夜视镜。

网友:
貌似红外光谱是非人眼能看到的光谱,记得当初看那些透 视 偷 拍门,好奇还研究过一下原理,红外线穿透能力比较强,穿透后反射回来被相机CCD识别,成像出来所以能透过去,貌似楼主说的这个东西涉及到光线波长转换的问题,夜视仪其实就是通过CCD识别红外线以后,把信号转换成视频信号显示在显示屏上,貌似裸目就能直接看到红外光的东西没有呢,要是有,那些军用夜视仪还不都得全报废了

楼主:
回楼上:是带那个什么眼镜啊,忘记是电子的还是光学的眼镜,可能表面镀膜只允许那个波段的光通过所以能看见?

网友A:
别被电影电视骗了,电影上汽车掉悬崖都炸的尸骨无存,现实中可能吗,taobao上有红外光滤光片,但这只是让红外光通过,并不能改变波长到可见光范围内,相反的,这种滤光片会阻挡可见光通过,所以,不用可透红外线的摄像机或光敏器件去看,这滤光片用肉眼去看就是一什么都看不到的砖头,不要歪想了,哪有这种好事

网友:
用眼睛直接看据说也是可能的。
军迷应该都听说过老式 62“观红”望远镜 吧?不知道的可以百度一下。
不过我没玩过实物,有玩过的请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被电影电视骗了,电影上汽车掉悬崖都炸的尸骨无存,现实中可能吗,taobao上有红外光滤光片,但这只是让红 ...

据说 人眼不可见,所以上第一线的小偷 木有戴眼镜

根据光的波粒二象性,小偷拿出化装用的粉盒,吹出了些粉末。。

于是,她看见了最后一根探测线。。

于是。。  文物  被   偷走了

网友:
激光是激光   红外线是红外线    不要混淆了

网友:
620-660nm还是红光,可见的,不是红外光吧。

网友:
620nm已经属于红外范围,目前民用有两个波段的红外光可用于红外观测,620nm和980nm,620nm可见红外头的红色,980nm什么都看不见,但两者的共同点是照射的光线人眼都看不见,激光和普通光线在视觉上唯一的不同是激光有非常高的指向向性,普通光即使聚光也会散射,我不排出实验室中有可能有能改变波长的材料,比如偏硼酸钡,但在现实的可实施的范围内是没有经济的可实用的材料可供选择,否则如楼上up2x 兄所言,真能轻易得到这种东西,那诸如微光夜视仪,热像仪之类的东西岂不都是科学杜撰的笑话,好意的提醒,被无知的愤青思想谩骂,哎!

网友:
可视激光除了直射眼睛都是看不见的,所以即使有眼镜能看见肉眼波长外的光,也需要弄点烟雾出来让光散射了才好,晚上迷雾天玩激光就这个效果

网友:
直接拿着手机不就行?

楼主:
我在研究激光干涉仪,那个是否就是和我买的5元的激光教鞭以及装修用的激光水平仪一样的激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