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一下从MinimOSD烧到Promini

楼主(2013-04-12):
刚入的OSD,还没调试成功就不小心冒烟了。
MWC通电,串口接到MinimOSD,结果以不小心把OSD板子的12V的地线接到
电池
正极了。。。然后就冒烟了。 事后测试OSD板子烧掉,飞控Promini烧掉了。
请问各位大神,是哪个元件坏掉了? 是不是328P?

网友A:
内容帮顶不知道

网友B:
大大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C:
看来上的设备越多,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

网友D:
要么只烧了地线,要么烧光光

网友E:
这种要实测了,呵呵.为啥喜欢直接接板子不搞个稳压板或者用UBEC输出供电?

网友F:
这要实测才知道

网友:
米真多 这也烧着玩 ..

网友G:
无图无真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