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螺纹

楼主(2013-04-12):
想用210车螺纹,换的挂论中心孔与车床连接有个小转换轮拿不下来,新的挂轮装不上,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A:
不会车螺纹的这么搞飘过。

1200mm长  8mm的直径。

网友B:
用撬棍撬,或者用拉马

网友C:
牙条有现成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车螺纹的这么搞飘过。

1200mm长  8mm的直径。

这个好不用找正!

网友:
去五金市场买个小拉马,一切都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撬棍撬,或者用拉马

看到这个回复果断笑了.后来仔细一看是说的用 拉马, 刚看成用 马拉........

网友D:
如果是挂轮中间的带键槽的,,键套,可以用8毫米黄铜螺杆,,插进键套中间,手拿挂轮,,,钳子猛敲一下,,,挂轮留在手里,键套掉在地上

楼主:
还是刘氏刀友的办法好用,表示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挂轮中间的带键槽的,,键套,可以用8毫米黄铜螺杆,,插进键套中间,手拿挂轮,,,钳子猛敲一下 ...

干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牙条有现成卖的。。。

没有1200mm长的。

网友:
我就是用沙发的办法套丝。

网友:
标准件有的是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会车螺纹的这么搞飘过。

1200mm长  8mm的直径。

这么手持套出来的丝100%是歪的,套时手在左右晃动对吧

网友:
那镙丝是拧下来的,装上去的时候要小心,里面是空心的,我没注意就搞坏过,商家好心送给我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手持套出来的丝100%是歪的,套时手在左右晃动对吧

就是这么长,不这么搞,也是歪的。本来我就没有需要有太高的精度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1200mm长的。

一般市场上卖的 1000 mm 和 3000  mm 的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