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deviation系统以后如何遥控02s?suv大大有没有配置文件?

楼主(2013-04-12):
suv大大有没有配置文件?

网友A:
我也这个,用的聪少给的配置文件。我想要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mobile=yes里那样的配置,怎么弄?或者应该怎么配?我是superc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个,用的聪少给的配置文件。我想要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 ...

新建一个模型 取名super cp 模型配置选择标准,然后按原厂参数设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建一个模型 取名super cp 模型配置选择标准,然后按原厂参数设置就行

deviation的?我自己弄了一个,乱套了。所以用了聪少给的默认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