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守承诺发F16首飞的照片

楼主(2013-04-12):
悲催的,昨天下午装好机子调试,遇上困难,晚上发帖求助,许诺今天试飞后发视频和照片
无奈啊……小地方飞的人就少,今天更郁闷老李出差,老周出国旅游,连我老婆都去打麻将不愿意来录像……
一个人孤单的首飞……只能发点照片安慰下了。
先总结下F16
我的配置
黑旋风64 4800KV涵道
3S 2200 25C电池
50A涵道电调
7个12G银燕金属舵机
首飞的时候虽然装了矢量,但是上天前还是被我把舵机头拔掉了,安全第一,没有飞过矢量不知道效果。
总体来说猎鹰王的F16是个好机子,但是整机过重,黑旋风64涵道用3S电池飞很吃力,只能勉强飞飞航线,特技啥的,你就别想了。
我个人飞行的时候喜欢急转弯,F16在急转弯的时候掉高度很厉害,是我飞到现在掉的最厉害的,到现在还有点后怕。(这里特此更正下,之前没写清楚,有些魔友误解了,我是指在急转弯的情况下)
飞机滑翔性超棒,我基本上是空油降落,姿态完美,甚至有一次三分之一油门降落都相当给力,降落无压力啊……(赞一下起落架,很给力!谁用谁知道)
最后上孤独的F16和我车车照片。

网友:
漂亮啊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A:
飞行吃力和滑翔性能好空油降落好矛盾,

网友:
好漂亮的机子!

网友B:
楼主的舵面是怎么控制的?普通4通道的设置方法还是???副翼和升降舵联动呢?能详细说下嘛?我这也有一个,一直装好了没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行吃力和滑翔性能好空油降落好矛盾,

看來你是飛過此機的人才能發現矛盾之處!
既說了此機偏重,高度掉的厲害,又說滑翔性能好空油降落??是不是樓主說的"還有點后怕"所以講的前後不搭啊
這機子我玩過兩台,不算飄飄機,重是事實,好不好降看技術,但不能是空油降,前輪也很會跳!

网友:
不是是厂家在飞吧

网友D:
好看,视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舵面是怎么控制的?普通4通道的设置方法还是???副翼和升降舵联动呢?能详细说下嘛?我这也有一个, ...

我就是普通4通道设置的,蛮好的,舵量30%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对了,忘记和你说了! dao dan油箱全拆了!

当用4S 飞这飞机了! 爽的不得了!   3S不给力 ...

问题是我除了3S电池就是6S的……你这让我情何以堪啊……3S电池都压不住头的,我还塞了3块石子做配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你是飛過此機的人才能發現矛盾之處!
既說了此機偏重,高度掉的厲害,又說滑翔性能好空油降落??是不是樓 ...

我写的很清楚的啊,机子重,我涵道推力小
掉高度是指急转弯的时候,不是指水平飞行的时候。
两者根本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吃力和滑翔性能好空油降落好矛盾,

飞行吃力是指基本上要80%油门以上飞行,机子重,涵道小,推力不够就是这样的。滑翔性是机子自身构造问题,和油门大小无关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看,视频视频

等 我朋友有空了,必须上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写的很清楚的啊,机子重,我涵道推力小
掉高度是指急转弯的时候,不是指水平飞行的时候。
两者根本不 ...

原來如此!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