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涵道改装老师,想用50涵道飞机装55涵道,可行否????

楼主(2013-04-12):
50涵道,大家都知道,推力很小。

小飞机本来都不带起落架的,有带起落架的也不带前轮转向的,这个我都装了,起落架加前轮转向。

起飞降落爽了,只是问题来了,原来大半油就可以飞的,现在必须全油门,起飞也困难了。

因此想把飞机磨薄5mm,装55涵道,

肯定能装上,就是不知道,装上后重心会不会改变,或出现其他问题?

50其他不同牌子涵道不考虑了,省电的推力小,推力稍大一些的,都是电老虎。

网友A:
能推动的机型,载荷都不大,都不太好飞!还是64,机长80-100,翼展80-90的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推动的机型,载荷都不大,都不太好飞!还是64,机长80-100,翼展80-90的好飞

已经习惯飞小飞机了,也好携带,只是现在飞机重了后,推力不够,所以琢磨着由50装上55涵道提高推力。没这样改过,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换AEO 50涵道 动力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AEO 50涵道 动力就够了

50都是浮云,aeo的,你看它电机参数,最大420g推力要用到28a电池,满油一分多点内没电。

还有蓝带什么半金属的,也不灵耗电特大,4s的话,飞机就更重了,这么小的飞机太重了,真心不好飞了,

所以想从增大涵道上入手,

不了解的是增大涵道后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吗?该怎么改装才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习惯飞小飞机了,也好携带,只是现在飞机重了后,推力不够,所以琢磨着由50装上55涵道提高推力。没这 ...

用大C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C数电池

不行啊,大c数是瞬间放电,需要一直满油门勉强能飞,大c数也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50改55有这样改的吗,比如有人用64改装成70涵道的吗?

网友:
换高KV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都是浮云,aeo的,你看它电机参数,最大420g推力要用到28a电池,满油一分多点内没电。

还有蓝带什么 ...

蓝带kv4400路过,850ma电池起飞315g,推力335g,飞行4分半,1000ma电池起飞365g,推力375g,轻松飞5分钟,,极限飞过8分4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带kv4400路过,850ma电池起飞315g,推力335g,飞行4分半,1000ma电池起飞365g,推力375g,轻松飞5分钟, ...

加装了不少东西,我的现在起飞重量450g,嘿嘿

不减重的话,只能从加大涵道入手了

网友:
换架64涵道的吧

网友:
蓝岱50,10叶金属涵道,推力够,换大电池。包爽。换55涵道,要开进气口,增加进气量,工程也不少。

网友:
重量也要增加。
看我发的贴,64涵道,起飞重量不到380克、转向起落架什么的全都有。翼展55cm,J39。爽飞。

网友:
阿尔去委屈委屈我

网友(2014-09-05):
有没有改装成功:)

网友(2015-01-10):
引用 网友C:
蓝带kv4400路过,850ma电池起飞315g,推力335g,飞行4分半,1000ma电池起飞365g,推力375g,轻松飞5分钟 ...

850mah?!这么小电池可以没问题吗?

网友:
改用1300的电池

网友:
换55涵道要看机型有的机型要把机身磨穿了才装得下,不知道你飞什么机型,开大进气口可以提高推力,两侧进气道的机型把进气道切掉一些,进气口后些斜点就能增加不少推力,还不影响外观

网友:
我的A10  55涵道机改的50mm単涵道2200ma电池能飞5分钟左右  蓝带10叶3S涵道  全重550G

网友D:
今天我正好去飞了装55涵道的50涵道机F8。用的B2040 KV4300电机带6叶55涵道,1300MAH25C格式锂电,满好飞。只是装的时候把机身装涵道的部分削薄了不少才装下55涵道的,所以不是每种50涵道机都能装下55涵道的。

网友E:
选择升力大的飞机,比如毒蛇,三角翼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