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2记录最艰难的一次着陆,连续三次复飞,第四次成功

楼主(2013-04-12):
起飞前的场地选择还是很重要的,不仅要预先想好着陆下滑阶段的飞行轨迹,还要考虑到万一着陆失败拉起复飞的时候该怎么飞。
这次我高估了翼龙的机动性能,着陆前最后一个转弯实在是太勉强了。好在,复飞的空域很开阔,要不然第一次我就挂了

手心里都是汗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QxNzI0NzY0==.html

网友A:
看到楼主的降落,我感觉自己的降落太差了,通常都是大下降率,然后高速暴力蹭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的降落,我感觉自己的降落太差了,通常都是大下降率,然后高速暴力蹭地...

嘿嘿,告诉你一个窍门:

着陆的时候飞得远一些,低一些,油门要比平飞小一点。这样,下滑道就很平坦了,落地就比较平稳

网友:
贴着湖面飞行很漂亮。

网友:
看来 楼主是新手  像这样的场地 应该轻松

网友:
楼主太慎重了,第一次关油直接擦地的话,短距离就停下来了

网友:
楼主是看显示器飞还是目视飞行

网友:
多多练习才是王道。

网友:
不行就手接,这地方飞水机好点~

网友:
总算着陆了。

网友:
楼主心理素质真好,是我的话第一次就关油门强行下来了

网友:
不错,能在水面上飞心里素质就好!

楼主:
嘿嘿,忘记报配置了:
山寨翼龙,朗宇2212 kv980 APC9045桨,4S铁锂电池,尾翼舵机hitec65MG,副翼ES08A,好盈铂金40A。无飞控无图传,全程目视手动操纵。带GO2时,鸡鸡飞行重量大约1.2KG,有些重了,所以速度挺快。

网友:
也不容易了,也不要说人家新手!能降下来无损就不错啦!

网友:
看的出楼主是爱机之人。一般人第一回合直接就降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各种目视密集钻小树

网友:
...  降落的选择的航线太短了   真不好控制 为了控制高度 俯冲 导致速度过快。。。

拉长航线 左右打副翼 降低速度和高度 一般场地限制了我会这样干

网友B:
密集穿小树,好有挑战呀。俺先练习穿穿大树再说
俺在深圳就这一架飞机,嘿嘿,可得好好的呵护呀。
降落如果发现高度偏高,速度又比较快的话,可以通过S型下滑轨迹或原地转弯360度的方式来消耗高度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