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打方向有严重漂移!求助呀!!!

楼主(2013-04-12):
就是在悬停时候测试,在感度为  180  180  140  150  100  100 情况下,动力为3608  1238    6s 5000mah  600轴距4轴  起飞重量2250g
左打方向停杆方向就能立即停住,但是往右的话停杆后还会自己向右漂移大概30~40度,把航向角从140调到240,就强些,但是还是会向右漂移!
naza刚买回来时也是这个情况,但是那是因为姿态感度是135造成的,调成默认的100就好了,但是现在这个配置也是默认的,也出现这个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啊!!
这是什么情况呢,大大们给点建议.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说话的呀,售后技术们呢!?

网友A:
楼主啥机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啥机架啊?

600轴距 4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轴距 4轴

检查下电机座有没有装歪?电机座所在平面与机架平面是否平行?尤其是2号电机和4号电机的

网友B:
2.25公斤的重量不算重。所以惯性问题可以排除了。感度又这么高。所以软件应该都没问题。那唯一问题就是硬件了,你看看四个电机是否都垂直的,有时候电机歪了会有这个现象。还有机臂的松紧度,太松了有震动也会有这情况。
再有就是NAZA要遮住,不能见光。

网友:
检查电机和桨的安装是不是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公斤的重量不算重。所以惯性问题可以排除了。感度又这么高。所以软件应该都没问题。那唯一问题就是硬件 ...

机架是安装在铝方管上的,naza是晚上飞的,所以这两个问题可以排除。

网友(2014-04-07):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其他飞行都没问题,就是定点悬停状态下打方向严重漂移,飘走后还能自动回原来的悬停位置。但有时飘很了机身会有倾斜,需要纠正否则有一边猛跑。四个电机我全部做了水平校准。桨和电机都做了动平衡,之前用APM钉钉子,换了NAZA V2其他都稳就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我的机架式XA 650PRO,机架不存在问题。

网友:
最好是做一下高级校准。在调参软件里有的。找找。

网友:
判断不出具体什么毛病, 有几点建议,不一定有效, 但你可以尝试一下。

1. 检查力臂是否安装牢固, 如果架子晃的话机器肯定不正常  。
2.检查IMU是否位于飞机重心位置,是否已经固定结实
3.这么轻的飞机, 姿态感度调到150试试

还有,你的电机跟整机重量明显不配套,  3608单轴1.5kg绝对不是问题, 你整机才2kg     挂上点配重试试。

你不会用那种轴距600 铝方管+玻纤板的架子吧, 这种架子貌似不适合大功率电机

网友:
跟楼主完全一样的现象,目前苦苦思索中……

网友:
示意图一目了然。。。。看看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