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块戴尔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3-04-12):
戴尔笔记本电池充不进电了。换了。老电池拆开研究。3s11.1v。两节并联后串联。单独还能充电。电池里的电路板带平衡充功能吗?。要是带平衡充的不是有改造成充电器的价值?这6个三星18650电池没没测试实际还剩多少电量?用来改控电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A:
一般这种电路是有记忆的,就是当电池更换后要重新输入新电池的信息才能用,如果电池还能用时换电芯是可以用的,不过容量所显示的时间就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电路是有记忆的,就是当电池更换后要重新输入新电池的信息才能用,如果电池还能用时换电芯是可以用的 ...

网友:
我也有快 坏的惠普笔记本电池·不知能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电路是有记忆的,就是当电池更换后要重新输入新电池的信息才能用,如果电池还能用时换电芯是可以用的 ...

那充不进电估计就是这个电路搞的鬼。强制你换电板。太不厚道了

网友:
昨晚刚换下用了3年的联想电池,已经充不进电了,不知能干啥,

网友:
做控电可以,自己拆了,几S就用几节,不用用上面的电路,控上一般显示电压,小心点,别过放就行。注意不要把镍片也揪下来,电池上可不好焊接。我也拆过,也是三星的18650,电路板几乎都一样,看看板子后面是否写有日期?

网友:
高手哪都有。学习!

网友B:
没有平衡充功能,不然也不会坏的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平衡充功能,不然也不会坏的这么快。

电池有两三年了。时间也不少了

网友:
实验解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平衡充功能,不然也不会坏的这么快。

应该有平衡充吧,看看电池是不是每一个都有接线就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平衡充吧,看看电池是不是每一个都有接线就能确定

这个电池充电是平衡充,每个电池都有线接到保护板上。还有一个贴在电池上的应该是监测温度的感应头。我是想知道平衡充电路是在电脑里还是在电池保护板上

网友(2013-09-22):
如果要换电芯,不能让保护板断电,一断电就锁死了。。。。所以只能新电芯并联上的以后再剪短旧电芯的电线
以前这么干过。。。救活了

网友:
这种电池里的电路板是带平衡充的,但这种平衡是两节并联后的平衡,只要有一节有问题,必会连累另一节。
是可以改造成充电器,但是没模具,要手工做模具,很烦人的,
可以改控电的,效果很好,但是18650的体积比较大,我是改了绑在遥控外面的,很不美观,也不是很方便,当然,也可以把遥控里面的电池挡板拆了,也能装进去,就是麻烦。好处是容量大经用,没电了,直接换18650上去。我是在X宝网上买的18650的电池盒改的,这个很容易也不烦,稍微动动手就OK。
一般笔记本电池失效,只是其中某一节或两节出了问题,一般在使用一年到两年后就会出现,只要把失效的那节或那两节电池换掉就可以,但因为是钢片的焊接,只有电子城里商铺才有专业的焊接工具,可以直接拿到那里让人家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