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电调刷了BLHeli 10.1 多轴需要启用刹车模式么

楼主(2013-04-12):
刷了BLHeli 10.1,对比原好赢电调,电机相应速度确实快了,特别是高速加减油门的时候,BLHeli会相应每一次变化,但好赢感觉会慢一些,有些时候感觉就漏掉了,比如三次快速加减速就只相应出两次,后来发现要是开了刹车模式,BLHeli相应更快,感觉摇油门都可以唱歌了。一般飞机都不会用刹车模式,车才需要,但多轴因为需要快速相应,是否应该启用刹车模式呢?

我是用2560的开发板刷的,普通的MWC飞控板只要有相应输出口就也可以刷的

楼主:
要不要刹车?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固件下应该如何校准油门..
我发现相声和以前的好盈不一样..完全无概念啊

网友B:
用什么刷的?能不能用MWC飞控刷。那个也是 Arduino板啊?

网友C:
固定翼能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能刷不?

肯定能啊。

网友C:
听说直机才有必要刷,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固件下应该如何校准油门..
我发现相声和以前的好盈不一样..完全无概念啊

刷机的时候就校准了油门啊,不用再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刷的?能不能用MWC飞控刷。那个也是 Arduino板啊?

只要有相应输出都可以刷的,我更新了接口图

网友D:
楼主可以帮我刷刷么我付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固件下应该如何校准油门..
我发现相声和以前的好盈不一样..完全无概念啊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网友E:
引用 网友E: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我就是这么做的。四个电调都是焊接在电机和分电板上的。
用arduino mega 2560刷的。

网友:
请问刷了这个之后,频率是提高到多少呢?450还是490甚至是500以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有相应输出都可以刷的,我更新了接口图

求curis se v2 的引脚。。

楼主:
四个电调全刷了,装桨试了下,反应确实快了很多,晃动四轴非常快速准确的恢复平衡,明天去试飞看看

网友:
能给详细介绍一下刷固件的过程吗  新手~ 小白 来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这么做的。四个电调都是焊接在电机和分电板上的。
用arduino mega 2560刷的。

我的意思是电机出什么声音的时候油门该由最大变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电机出什么声音的时候油门该由最大变到最小.......

油门行程在刷机的时候就可以设置的,只要四个电调刷机时设置一样的参数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的,感觉一致性很好,不用再单独设置油门行程啊

楼主:
用遥控来设置好像和好赢的是不一样,还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在刷机的时候就可以设置的,只要四个电调刷机时设置一样的参数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的,感觉一致 ...

额...倒是能设置....总觉得自己猜的数值不是很那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电机出什么声音的时候油门该由最大变到最小.......

define 那个以后启动multiwii就会自动设置四个esc的行程,完了好就undef
要知道声音,看文档,里面有些

网友:
而且这里是飞控控制esc的油门
不是tx,而且tx不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define 那个以后启动multiwii就会自动设置四个esc的行程,完了好就undef
要知道声音,看文档,里面有些
...

那个文档各种看不懂啊..期待大侠出视频教程

网友:
大大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
开了刹车后的耗电量有没有明显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文档各种看不懂啊..期待大侠出视频教程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 uncomment to activate

取消这句的注释。刷固件,插电池。ESC就会开始设定行程,稍等一下,拔电池。取消上面那句,再刷固件就搞定了,这个好像不用教程吧?。安全起见,矫正时拆下螺旋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直机才有必要刷,是吗?

多轴很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 uncomment to activate

取消这句的注释。刷固件,插电池。ESC就会 ...

OK 谢谢...

网友:
刷电调? 能否帮我们小白扫下盲啊 谢谢啦

网友(2013-07-06):
求刷法啊~~~我现在到这步做不下了!它没与形号之类的给我选

网友F:
BLHeli 10.1好象并没有启用刹车模式的选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BLHeli 10.1好象并没有启用刹车模式的选项嘛

哥. 为啥我的刷的时侯没选项可选呢!我下少文件了还是别的原因.大概!

网友(2013-10-14):
学习啊!我刚刷了10.4多轴!

网友:
先顶后看,年薪百万。

网友(2014-01-22):
又见高手。

网友G(2014-04-25):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帮我刷刷么我付费

请问你是什么电调,可以免费帮你刷,你付来回运费,刷机风险自行承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是什么电调,可以免费帮你刷,你付来回运费,刷机风险自行承担

兄弟你这反射弧有点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