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T8FG的电压报警设置

楼主(2013-04-12):
各位大大,请问一下T8FG的电压报警设置是如何设置的
用原装的8FG的电池,应该是镍氢电池,应该设置多少V报警合适呢?
我新买来的,老是在6.8-6.9V就开始报警,充满之后是8.5V左右
每次充满用不了一会就开始报警了,请问一下各位热心的朋友,应该设置到多少合适?
由于不懂英文,具体的步骤是否可以说一下呢??谢谢各位老师了,谢谢!

网友:
进入 SYS --> SOUND -->  LOW BATTERY 调整便 ok了,但建议设在 6.8v

网友:
6.8v报警比较安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原装电池,遥控器每次充满也是8.5V也是6.9V报警。但是不是飞一会儿,每块电池都能飞46-50个起落。我的体会是,一定要报警再充。也不要用B6等充电器充,用原厂的线充最好,每次充13个小时。

网友:
哈哈,坛子是好地方啊

楼主:
非常的感谢,看到了,最大只能调到7.4V最低6.0V,我也不调了,听大神的,谢谢呀。

网友:
建议改锂电池 我是用450 3S 2200毫安 快退休的电池,改2S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原装电池,遥控器每次充满也是8.5V也是6.9V报警。但是不是飞一会儿,每块电池都能飞46-50个起落。 ...

我是因为儿子也飞,也是T8FG 。他换了锂电,把原厂电给我了,可以倒着用。一块会很不方便。

网友:
努力潜水,求知识

网友:
我用的是6V报警.没问题的说  在SYS菜单里

网友(2013-05-21):
真是越来越爱这个坛子了!!!

网友:
受教了!!!。我的T8fg也能用蛮久!"。至少一个大半天的外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