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半天玩具船 累计了经验准备上新船了 问一下 O艇和MONO的区别。。。

楼主(2013-04-12):
小O是58CM
MONO1是59CM
动力想上65的配置
2858 3600KV
70A杂牌电调改水冷
75CM吸水舵够用了吗?
虾哥一体还是烟味一体?
感觉烟味的轴系比较专业。。
桨用什么尺寸?
MONO 和电O区别在那里。。。
还望各位大神指教。。。。

现在7010 50+跑个几圈没问题了 电机有点热 但是没有烫手 连接轴的地方倒是有点烫手 这个是内转子的热量 外部线圈几乎不烫 电机也没什么味道 估计顶的下来。。

网友:
沙发。。。。。
烟味的搞一套,虾哥的搞一套....

网友:
烟味的吧,那个拆装电机和调角度都很简单,,虾哥的操纵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
老虾轴系的特点是带水冷,可以直接上外转电机。

网友A:
其實區別相當含糊,在不同的船會,定義不一樣。

MONO這個字是解單一,美國人的意思是在競賽速度下船身與水面接觸點的數量來定義,如果是1個面,就是MONO船,否則就是HYDRO船,空氣助升的船,盡管只有一個接觸面,也視為HYDRO,NAMBA就是這樣定義,所以NAMBA 認為一條STEPPED V船,不是MONO船。

但NAVIGA並不這樣區分,半浸槳的就是FSR-O,全浸槳的就是FSR-V,OUTRIGGER是FSR-H,NAVIGA的定義寬鬆得多,美國的定義更公平,NAVIGA的定義較適合人口少的國家,容易組織足夠人數舉辦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區別相當含糊,在不同的船會,定義不一樣。

MONO這個字是解單一,美國人的意思是在競賽速度下船身與 ...

明白了。。感谢大神回答。。

网友:
我在补充一下,MONO其实是单体船的总称,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说的电O只是单体船的一种,我们常说的MONO1 MONO2其实不是船名而是比赛项目,MONO1 MONO2都有对参赛船的限制和要求!

楼主:
我们业余的 比赛也是大部队混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