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翼肋做法,简单

楼主(2013-04-12):
本人新手(看头像就知道,不过懒得改而已手头头像多的是),近期开工做微风~~~

飞机之所以能起飞,与机翼的弧度有关,想必大家都知道,但做起来却很困难,对于新手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轻则影响飞行,重则飞不起来:'(所以机翼是关键,支撑机翼的是翼肋,所以翼肋更是关键!!!

言归正传,最近想了很久想出了这种做法(没见人这么做过,个人想的),也就是把翼肋图纸打印出来(合适大小),贴在一块三合板上(两块合在一起切割方便),按照图纸进行切割,然后打磨光滑~~~

根据所用碳纤维棒粗细,对翼肋最宽的地方,还有靠近最窄的地方(自己选择合适的地方,考虑好碳纤维棒的穿接,
个人认为,翼肋前面一根,后面一根也可以,不想要后面那根也可以)

然后对选择好的位置就行打孔(选择要用的碳纤维棒的粗细的钻头,别用钻铁用的钻头)

上下两个空,这样翼肋模具就做好了。。。

然后把碳纤维棒穿入一个模具里面,两个孔各穿一根换成铁棒也可以,再把做翼肋需要用的材料套进两个碳纤维帮里面,再把另一个翼肋模具的两个孔套入碳纤维棒里面。。。

孔对好,要保证两个模具没有错位之类的问题,然后用热切割沿着翼肋模具边进行切割,切割完成后,取下一个模具,把切割好的翼肋也拿下来,后面的不多说了~~~

大致就是这样,总体来说也就是把做翼肋用的材料夹在两个三合板翼肋模具中间,再由两根铁棒之类的东西对翼肋上下两个合适的位置穿孔,保证两个翼肋模具不错位,提高翼肋的切割效率和准确性。。。

怎么把kt包在翼肋上不多说

(新手第一次发技术贴,不足之处见谅)

网友A:
真费事,最好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费事,最好上图看看

发错地方了好像

网友B:
没图不明白你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不明白你说什么

好吧~~~还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不明白你说什么

还没做呢,自己理解把

网友:
没图不明白你说什么  无法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错地方了好像

怎么错了?写那么长,看着费劲,还是直接上图再介绍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错了?写那么长,看着费劲,还是直接上图再介绍的好。

等做好了,上图吧,可能我叙述能力差把

网友:
新发现的老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