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推力参考表的疑问

楼主(2013-04-12):
今天测推力,发现KV1400的电机上3S电池7.5X6(8X6两边各剪掉半寸)推力才290g。于是到网上找推力参照,发现个问题。如下图:同样的电压为什么螺距小的反而推力大呢???(PS:我不确定后两位数是不是螺距)。求指导!

网友:
后面2位 是螺距,但是飞这么久得 KV1400  配8060浆  三分二油门 都在飞,有一次换错浆 换了8040的浆   三分二油门飞机失速 差点炸鸡  全油门救回来的

网友:
因为螺距大了 电机超负荷了 力效降低了 所以推力小了,相当于更多的电能转换为其他的方式放出来了

网友:
螺距小的那个比较合适而已。。。桨尺寸与电机型号和电压有最优配对,看力效就知道了
其次,具体来说,首先,对电机来说,螺距大的桨对电机来说负载转矩大,同电压条件下转速低,电流就大,所以相同电压情况下,大螺距螺旋桨的转速低,电机输入功率大。
第二,对螺旋桨来说,桨产生的拉力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大螺距桨在相同转速下比小螺距桨的拉力要大,可是前面提到了,相同电压大螺距桨比小螺距桨转的慢,而转速的降低呈平方倍的体现在了静拉力上,这就解释了您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沙发又被抢了~多一个字不用说了

网友:
那2600的呢,怎样找的材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释,茅塞顿开

网友:
电机有最佳工作转速范围,理解这个楼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网友:
直流电机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工作点,一个是效率最高转速,一个是功率最大转速。给模型飞机配桨要结合飞行需要,不能只看拉力大小,高速飞行的配大螺距桨,低速飞行的配小螺距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电机和桨的效率。

网友:
有人解答了,拿分走人。。

网友:
1、关键是了解电机特性曲线。
2、桨和电机选配,使电机工作在最高效率平台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