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台金属99坦克模型有没有静改动的可能?

楼主(2013-04-12):
发现这台1:26的全金属静态99模型做工蛮精致,而且介绍说各种舱门可开、轮子履带可动,从图片看车体里面是空的,有一定的空间,感觉有静改动的可能性,大家认为如何,有接触过的吗?如果能改,打算入一只试试看,图片上的文字是商家原图上的介绍

网友:
用TK22的话可以的

网友:
全金属,得用更强动力啊。

网友:
很亮的坦克

网友A:
价格也不会
便宜

网友B:
26的是不是小了点,展不开手脚啊。1:16的就好了

网友:
精致,很漂亮啊,买来当静态也不错,何必改成动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的是不是小了点,展不开手脚啊。1:16的就好了

1:35都能改,26的空间应该没问题,关键是这模型的结构有木有可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也不会
便宜

400多

网友:
绝对有可能!可以考虑入手,因为轮子有减震,并且能转动,这就基本解决问题了,其他的都是小问题。

网友:
可以试下

网友:
楼主不用试了,我已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失败了。使用的是FOV的1:32虎王。原因很简单,车体太重,N20减速电机拖不动,导致滑齿

网友:
首选有减震就省去了很多大麻烦,最大的麻烦是波箱,其它机构都好搞。

网友:
如果楼主能搞到1:35的,换用金属履带,金属齿轮,还有点可能。我的虎王失败之处在于车体很重(大约2斤)原配的橡胶履带,阻力太大,还没办法更换,N20减速电机根本拖不动

网友:
使用280减速电机,试试

网友:
就怕波箱拖不动,滑齿

网友:
还用考虑吗?完全可以行星减速托不动才怪啊

网友:
lz要是改成了分享下经验   我想改1/18的全金属静态99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