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排震工程继续ing。。。(各种视频)...............

楼主(2013-04-12):
奇丑无比的四轴。。。
奇丑无比的云台。。。
奇丑无比的视频。。。

-----------------------线-----------------

1、云台硬挂时,果冻就像批发的,不用钱。。。

2、云台软挂时,使用正常视角拍摄,果冻就像地摊买的,要点钱。。。

PID参数暴力测试。。。

PID参数测试。。。

3、云台软挂时,使用中度视角拍摄,果冻就像超市买的,要挺多钱。。。

视频增加俯仰控制。。。

视频增加俯仰控制。。。

4、云台软挂时,使用宽度视角拍摄,果冻就像专卖店买的,要很多钱。。。

5、各种俯仰剪辑。。。

--------------------线----------------

自制无刷云台:

云台硬挂四轴机架:

云台软挂四轴机架:

-----------------------线-----------------

自制600轴距四轴铝管机架
ATG脚架
朗宇V2216、KV800
好盈飞腾30A
垃圾1147正反桨
海盗飞控
ublox 6m GPS
5.8G 200mW图传模块
自制角铝云台
XXD2212横滚电机、0.16、80圈自绕
XXD2208俯仰电机、0.16、80圈自绕
船长牌V3无刷云台控制板
3.7V、2700mAh锂电图传供电
垃圾11.1V、1300mAh云台供电
垃圾自组11.1V、2700mAh四轴供电
T8FG套控
GOPRO 3 银色
以上总重1525g

网友:
静等视频。。。

网友:
不错,摸索使人进步

网友:
LZ很幽默  帮顶

网友:
楼主折腾的不错,效果很好,云台控制板是哪一种?

网友:
lz的视频是目前v3无刷云台里效果最好的是不是因为云台轻电机比较给力,传感器板子竖装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样子能再丑点么?

网友:
这个效果不错了,顶

网友:
丑是丑了点,效果好就是真的好~谢谢分享设计~

网友A:
楼主  你的机架是多大的铝管做的?多厚?   还有云台的电机是怎么把轴从底部穿出来的?转动部分怎么连接的?发出来学习学习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机架是多大的铝管做的?多厚?   还有云台的电机是怎么把轴从底部穿出来的?转动部分怎么连接的? ...

铝管规格15*15mm,厚约1.2mm,自己钻孔。
云台电机把外转子的机米顶丝扭松,轴就可以推出到底部了,有卡簧的去掉不要,固定到云台上后,在轴上套一节笔芯管,然后套上链接件,连接件用机米顶丝上紧就可以了。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

网友B:
不知道你能不能生产出来点。量产下。要不光看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呀!

网友:
相当不错啊,好像没有正射?

效果好就是真的好~谢谢分享设计~

网友: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能不能生产出来点。量产下。要不光看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呀!

粗手粗脚自己做的,出不了产品啊。其实市面上卖的也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