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看:好奇怪的铁屑~~~~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04-12):
    你们看看那奇怪形状的铁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大小都差不多
  不是问颜色

网友A:
高温以后铁屑就发蓝的

网友:
不知道是蓝好还是不蓝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以后铁屑就发蓝的

不是说蓝色  而是说形状

网友:
高温冷却后就是蓝的

网友:
铣床飞刀加工

网友:
刀不利,不是切屑是在挤屑。

网友:
铣床上铁屑?都成锯齿了

网友:
数控铣床R角飞刀铣的  刀具磨损了

网友:
刀不利,不是切屑是在挤屑,象A3的材料。

网友:
圆刀片飞的??

网友:
龙门刨的铁刨花有什么奇怪啊。

网友:
原来插床插出来的的铁销是这样的哦?

网友:
赞同楼上几位的,这种长度大小差不多的铁屑,在用刀盘类的设备上比较常见(比如铣床、镗床安装刀盘),按理说合金刀具切削时切屑一般多变色,这种切屑很象是进给量取的比较大的挤压屑,切屑的厚度大变形量较大,再加上刀头不锋利了,所以挤压较厉害。
不过、以前在车床上也发现过这种切屑,是在加工铸造件时,断续车削状态下,因为每刀都是这么长度的车削量,加上是加工铸造件,车刀磨制时排屑槽是一个斜平面,因而产生的每个切屑的长度都差不多,并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形量,不过很少有这么多数量的,除非是只加工特定零件。

但是楼上的朋友能看出来数控的还是普通设备的切屑,实在是佩服。

网友:
车圆棒,不在中?

网友:
很正常,切削深度稍大,走刀量0.2以上,车刀的断削槽磨的正好,就这效果。

网友:
刀的问题,我的刀没磨好切的都是粉

网友B:
跟你的刀
有关系

网友C:
刀的原因,刃在后肚在前。撸下来的铁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