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 HDE旋翼头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3-04-12):
这应该是个老物件了,找不到照片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呢

网友A:
HDE是最老一代十字盘控制方式。。。不是指旋翼头。。。
HDE分别控制螺距、升降、副翼。。。精髓就是:三者是正交的,动任何一个,都不影响其他2个。。。
要解释清楚太麻烦了,自己找资料吧

网友:
HDE头,副翼升降螺距都是由单个舵机独立控制的,遥控器上的H1模式就是这种飞机

网友:
雷虎的Raptor 30V2 是市面上仅存的90度HDE直升机。。

网友:
学习了,看来楼上的是老魔啊。。

网友:
順道問一下, 神馬是 美式旋翼头, 難道有 中式, 韓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E是最老一代十字盘控制方式。。。不是指旋翼头。。。
HDE分别控制螺距、升降、副翼。。。精髓就是:三者 ...

百度和论坛都搜不到,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和论坛都搜不到,怎么办

进豆丁网,输入模型直升机,找几本书看看,慢慢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