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产的铸铁焊条还能用吗?

楼主(2013-04-12):
96年产的铸铁焊条还能用吗?石墨药皮的,听说这玩意怕潮湿

网友:
药皮烘干没破就能用,老的铸铁焊条都是镍,贼贵

网友:
业余用无所谓的。。。。没有烘干设备,,我的焊条都变黑了

楼主:
这种焊条药皮就是黑的吧?说明书上说是石墨药皮,不懂胡说的。花20元买了两包,那老头那还有万把包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焊条药皮就是黑的吧?说明书上说是石墨药皮,不懂胡说的。花20元买了两包,那老头那还有万把包吧

兄弟哪里的?帮咱收5包试试,最近定的铸铁床身上好大缺 陷,正好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哪里的?帮咱收5包试试,最近定的铸铁床身上好大缺 陷,正好焊下

那老头整天弄个水桶把焊条沾了水后用锤砸,看来是要卖镍,明天再去看看还有没

网友:
这么多。。。假的吧,这焊条正规的都几百一包的,估计是假货

网友:
铸铁焊条好多种。只有z308是纯镍的。308焊条相对来说效果最好。一般来说,冷焊都没什么大问题。当然工件加热焊接,焊后锤击去应力然后缓冷效果最好。
其他的都是合金,不值钱。
如果是z308,是不可能这么便宜的。

网友:
96年铸铁焊条除了308估计没别的了,其它所谓的铸铁焊条就没好用的,普通修补,507都能焊住。上万包老铸铁焊条,标签上308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14元一根纯镍焊条。药皮晒干、烘干都可以,药皮的成分就是碳酸钙、木粉(锯末)淀粉之类,燃烧的时候能产生二氧化碳等保护气体,防止氧化。药皮的成分很便宜,因而普通焊条也就很便宜。

网友:
老头天天砸卖镍,说明他知道是什么材料,却20卖你两包??

不会是老人家觉得卖镍可惜,应该发挥它的更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