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模友及大疆客服进来看看,给点意见!

楼主(2013-04-12):
          NAZA+GPS, X650机架,大疆30A电调 ,4S 5200 lipo,天9控 天地飞接收机 , 4822 570KV电机,1147桨, 现在飞机出现频繁不规律抽搐晃动,哪怕无风的环境也一样 ,以前是不会这样的,现场看比视频明显的多,都不敢飞远飞高 ,好像随时都会翻掉一样。请大家给点意见,最有可能问题出在哪里?让小弟少走点弯路,  万分感谢!!

目前感度  飞机2400g

网友:
请LZ看说明书,不动遥控,没有风,如果这样抖动,应该是感度高了。

网友:
把姿态感度都改成默认的100试试!!

网友:
你这感度太高了,我配置跟你差不多,我才110不到

网友:
通道够用的话 还是建议用下远程调参

网友:
和感度无关。(以前都是这个感度在飞)检查飞机马达轴承。。

网友:
唉,多轴玩具得头疼

网友:
震动太大,感度太高

网友:
我和楼主差不多是一样的配置,只是电机是4822 690KV,1147碳桨,只有下降的时候有摆动。无风很稳定,但是有风的时候也像你的这个样子。感度调的 145 145 110 110    115  115

补充一句,我用4S飞的时候  无风也这样摆  换3 S  就不会  ,建议你也换3S试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继续收集答 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