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四轴通道设置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4-12):
新装四轴,用的kk飞控和飞梦6通控和接收,左手油门。电机电调接收都连好了,电调校准好了,推油门四个电机会同时转,油门大小没有问题。问题是我必须把yaw电位器逆旋至零,飞控才可以进入正常待飞状态,就是蓝灯亮几下,响几下再长哔一声就可以给油门飞。另外两个电位器都是默认的水平位置。但是起飞之后就往一个方向侧飞,按控上的各种微调都没有用,而且除了油门外的另外3个通道摇杆都不起作用。控上的通道正反向我也设置过,依然无用。不管怎么弄,都只有油门可调大小。求助。飞控板和接收应该连接没有问题,需要的话我可以上连接图。
不知道是不是飞控板有问题,怎么测试

各个通道都可以了,原来还是必须解锁才可以。按照这个:KK板子上的YAW、PITCH、ROll3个电位计于中间位置,遥控器油门最低,开关打开;四轴电调上电,KK板LED灯闪一下就灭,把方向摇杆向右打到底,停2秒,KK板上的LED灯常亮,表示顺利激活KK板。如果方向摇杆设置反向,则向左打到底试试,有的遥控器还要把油门微调向下动几格,才能激活。激活后蓝灯一直亮,才代表正常。

我用的是黑板2.9版本的

网友:
大大感謝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