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106b 1010b 206b 306b等的再生放电详细设置

楼主(2013-04-12):
自己尝试了下,终于弄明白了。
*****!!!警告!!!*****
再生放电只能用于输入电源是电池包或者汽车电瓶,绝对不能用开关电源做输入电源

流程如下:
PROGRAM SELECT
Settings

进入,然后选择
Regenerative DSC
OFF 1.0A 10.00V

将其设置为
Regenerative DSC
ON  10.0A 21.6V

***注意***
这里是我的设置,我是A123 6s1p,所以我设置为最大10A放电,也就是最大10A对电池包进行充电,电压必须设置为电池包的满电电压,也就是3.6*6=21.6V。请根据你的电池包或者蓄电池来设定电流和电压。

好了,设置完成。
那么什么时候会执行再生放电呢?经过我的测试,在锂电的存储模式(LiPo STORAGE),放电模式(LiPo DCHG)都会执行再生放电,扩展放电我没试,理论上也会执行
但是其中在存储模式的时候,如果要存储的电池单节电压低于3.85,是不会再生放电的,所以执行的时候不会弹出警告。

另外,当你设定了再生放电的电流的时候(上面那个10.0A),你在存储模式和放电模式的时候设定的电流如果大于10A,也只会按10A来放电,但是如果小于10A,那么该多少还是多少。

!!切记!!
当你在家使用开关电源或者变压器之类的时候,如果要存储电池或者放电,千万千万要记得关闭再生放电。

网友:
不错,完全正确!!!

网友A:
如果忘记关就接开关电源不知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忘记关就接开关电源不知会怎样?

那你的开关电源会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开关电源会坏掉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记不住能有个中文的就好了

网友B:
我设置为几个配置文件。然后按照不同的使用环境来读取不同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置为几个配置文件。然后按照不同的使用环境来读取不同的配置。

我也设置了,不过只设置了2个,一个是外场,一个是家里

网友C(2013-07-03):
请问208B可否再生放电?   刷固件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208B可否再生放电?   刷固件是否可以?

208默认有这个选项的。。不需要刷什么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208默认有这个选项的。。不需要刷什么固件

奥  找到了 谢谢

网友D(2013-12-01):
将其设置为
Regenerative DSC
ON  10.0A 21.6V
***注意***
这里是我的设置,我是A123 6s1p,所以我设置为最大10A放电,也就是最大10A对电池包进行充电,电压必须设置为电池包的满电电压,也就是3.6*6=21.6V。请根据你的电池包或者蓄电池来设定电流和电压。

请问一下,12v铅蓄电池,“21.6v”的地方应该设置为多少伏???

网友:
请问206B充电器的温控头应该放到哪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将其设置为
Regenerative DSC
ON  10.0A 21.6V

12V铅酸电池就设13.8V。顺便问下楼主,再生放电对输入电源充电时有没充电模式的调整,如恒流恒压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开关电源会坏掉

电源加二极管使得单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