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魔看看,提些建议

楼主(2013-04-12):
新手第一次做机,网上买的木机散件,自己组装。翼展960塞斯纳,全机重650克,动力XXD2212,1400KV,花牌850MA7.4V,25C电池(可能小了点),8060浆。采用副翼1、6通道混控,方向舵连控。静态吊机,机首上扬角度30度左右,请各位给点建议,能详细点最好,万分感谢

楼主:
追加:能附上最佳配置最好

网友:
机机看上去没问题

网友:
你静态 吊机 没说吊的 什么位置 就说抬头了 怎么给你建议
默认你是吊的 推荐重心位置 的话  头轻了
建议2216  980KV   3S2200电池
这样动力足飞着舒服  飞的时间也长

网友:
手艺不错,没说重心位置

网友:
頭太輕了

网友:
注意下整机中心,装好电池后,重心在机翼前缘1/3处

网友:
建议你的桨换成8040、8043、8045的桨  。XXD22121400KV装8060推力没8040大  耗电不一样

网友A:

内容楼主方便站内个卖家链接吗?是自己蒙皮吗?

楼主:
静态吊机提点约在机翼弦长前2/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楼主方便站内个卖家链接吗?是自己蒙皮吗?

自己蒙皮
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7.tfuuRh&id=12932463022

楼主:
谢谢各位魔头指点,回去再重做重心测试

楼主:
图中撕裂膜的位置是现在静态吊机重心点,求指点

网友:
heh !!手艺还是要赞一个的@!

网友:
把电池换成3s的,找对重心飞你的吧没问题。

楼主:
THANKS,调好后准备上天,不求快乐,只为自由

网友:
换9060的奖  电机用xxd2217 1100kv的 电池用2200 11.1v 3s 25c以上电池  要用奖夹

网友:
起落架太靠后了,起飞困难。你那电池太垃圾。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蒙皮
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7.tfuuRh&id=12932463022

内容楼主有没有蒙皮的方法或者是教程之类的,共享一下吧!

网友:
这个飞机套件不错,比泡沫机性价比高。 只要有合适的场地,然后有老手带着飞,会是入门的好选择,但如果是新手完全靠自己的话,可能就是一个起落就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楼主有没有蒙皮的方法或者是教程之类的,共享一下吧!

我自己摸索着蒙的,蒙得不好。基本就是先蒙边上,再逐渐往中心蒙。熨斗温度先调在“毛”的位置,用毛巾裹住熨斗,熨斗面要平,这是熨边上胶的温度。边胶好后调至“人造丝”位置,慢慢收缩蒙皮。大概就是这样。

楼主:
我想先用22121400KV8040桨3S1500mA25C电池试飞一下,看看效果再说

网友:
2S 850电池?这样的话2212 kV1400电机就应该配9×6慢飞桨了,或者GWS 1060DD桨。8寸桨不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