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电机电调?

楼主(2013-04-12):
用原厂的电调才10a, 容易堵转烧掉,也只能飞xa的控,普通电调手感好像差些, 不知道米六的动力套装多少钱?
有没有其它推荐。

网友A:
抢各位置

网友B:
好盈铂金30A。。。

网友C:
XA现在出新电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A现在出新电调了,,
这类整机厂商不太可能自己生产电调吧,估计也是外面OEM的。好盈铂金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