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22 遥控器神经了!

楼主(2013-04-12):
大家好;今日我的伟力遥控器出现了问题,间歇性地有规律地断电,打舵明显有0.X秒的延迟,飞机接收板绿灯间歇性地闪。液晶屏上电压,舵量一切显示正常!出现此问题前毫无征兆,正常飞行中重新开机便至此,之所以确定是遥控器的问题是因为用了其他同型号飞机的遥控器后飞机没问题,把我的飞机重新换上一块接收板问题仍然存在。打开控后板子上无任何异常,也无mos管烧糊的迹象。

本人小白,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A:
是不是陀螺仪输出有问题啊?

网友:
悲剧了。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s是不是没对好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陀螺仪输出有问题啊?

陀螺仪不是板子上的吗?板子没问题啊!

网友B:
搞明白了,你对频没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明白了,你对频没对好。。。

这个有可能,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要怎么做才能对好呢?是硬件出问题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可能,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要怎么做才能对好呢?是硬件出问题了吗?

你去找个同型号的遥控器对下,再用自己的遥控对就OK,或者把遥控恢复下。。。

网友:
一般是有干扰才会出现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找个同型号的遥控器对下,再用自己的遥控对就OK,或者把遥控恢复下。。。

对过,人家的就可以,换我的就不行。家里除了有WIFI 没什么无线信号。怎么恢复?

网友C:
把家里的wifi关掉,开控天线尽量接近主板。上电对频,多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家里的wifi关掉,开控天线尽量接近主板。上电对频,多试几次。。。

感谢提供建议,试过了,根本无效!

楼主:
我在想,如果是对频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插上电池后翅膀仍然会拍动3下呢?

网友D:
取下高频头  买个D7E然后加上去 剩下的控的部分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学习,大神快来

网友:
电池是不是坏了  我的mcpx有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下高频头  买个D7E然后加上去 剩下的控的部分直接扔垃圾桶

正解 ~ 还是用D7E吧 原控的高频头正好可以使用 不用再去买那个驰远的HT8了

网友:
是啊  去买个D7E绝对不是权宜之计   相反 对于新手来说  买个D7E能用很长的时间   通飞N多种小飞机   秒杀400元以下的所有控   并能享用千元级别控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下高频头  买个D7E然后加上去 剩下的控的部分直接扔垃圾桶

我也有比打算,不过请指教哪个是高频头?

网友D:
上面3个贴看完   基本可以去买DEVO-7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3个贴看完   基本可以去买DEVO-7E了

首先非常感谢您帮我找这三个帖子,我都看完了,虽然之前有看过那个改911的。不过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在922上。请看我的第二张图片,如果我没猜错那个带有金属板的额外板子就是高频头。但是你看到它两边有无数个焊点,中间和那个大板子连接的部分也就是那些焊点的主人是无数个黑色的不知该叫什么的东西。所以,不像911的控高频头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帮我找这三个帖子,我都看完了,虽然之前有看过那个改911的。不过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在922 ...

搞那么麻烦干嘛,直接D7E+HT8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