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GX能在T8FG里设置END POINT吗?

楼主(2013-04-12):
我是新手,感觉3GX比较灵活,想把飞机设置迟钝一点,可我在T8FG控END POINT里把副翼和升降都设置70,后发现推油门十字盘不是平衡的上升,十字盘带有偏右的上升,试飞的时候起飞了很明显的向右偏,设回原厂设置100就没事,到底要怎么搞才能把飞机打舵慢一点!
END POINT里面
1 AIL 135 100 100 135设成135 70 70 135
2 ELE 135 100 100 135设成135 70 70 135
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MOL 双击--菜单选择 DUAL RATE 进入选项 将AIL ELE RUD 默认数值为100 调低一些 根据自己手感来确定数值大小!

楼主:
原来菜单名叫DUAL RATE,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