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淘宝上700线的摄像头,是直接接到图传吗,还要什么采集卡之类的吗?

楼主(2013-04-12):
请教一下大家,问个问题,淘宝上700线的摄像头,是直接接到图传就行了吗,还要什么采集卡之类的吗?

网友:
幫忙推到最高~B|)

网友:
帮忙推到最高~B|)

网友A:
直接接,采集卡是用来把视频信号转入电脑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采集卡是用来把视频信号转入电脑上的

采集卡能和7寸屏一起用吗,要加装什么一分二的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集卡能和7寸屏一起用吗,要加装什么一分二的头吗

这个···我直接买了个屏幕,它自带有接进去的视频、音频信号线,所以把摄像头的视频、音频线对应接上就可以了的(没音频线就只接视频信号线),跟电视机差不多。或者是图传接收机输出的视频、音频线对应接上屏幕的视频、音频信号线就行了。我买的那个采集卡,现在闲置了,没用了。

网友:
是想录制视频吗

网友:
直接接就可以

网友:
如果要接电脑录制飞行数据或者图像就要加采集卡,如果只是监视,只需要接显示屏就可以。不需要采集卡。

楼主:
有点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管摄像机多少线,这只是一个图像处理设备,接收到的数据需要后端一个分析设备,就是视频采集卡。因为都是把模拟信号转成数字的,所以现在的视频采集卡能显示原画质60%的效果就属于好的采集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