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会被风吹成头朝风向

楼主(2013-04-13):
这两天试下来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稍微有点风,就会被吹成头迎着风吹来的方向,恼火死了,打左转方向舵都拉不回来。

昨日首翻,飞了5块电池,结果最后电力不足没翻过来,炸了,立马锁不住尾了,乱转,回家拆开后发现没扫齿,好像是打滑了,装回去就好了。其中被主轴上的那个插销搞得火大死,真想砸了这机。今天飞的时候又炸了几次,又滑齿尾巴乱转了,稍微动了下主轴便正常了,但飞起来一会后又开始尾巴乱转,好像大齿和锥齿的传动不是很好,上点润滑油可以么?反正就是时好时坏,但没扫齿,齿没掉。

现在希望谁能告诉我为什么锁不住尾,会被风吹成迎风向的原因,谢谢啦

楼主:
锁尾时好时坏的原因我找到了,是尾伞齿的孔给铣圆了,我换了一个就好了

现在还是那个会被风吹成头朝向风吹来方向的问题,难道是华科尔的软件问题吗?

网友:
风太大?尾桨无作为?

网友:
那明显是锁不了尾嘛,没飞之前先拿住飞机左右转,看看尾舵机动不动

楼主:
刚试了,拿住飞机左右转,尾舵机是会动的。反正只有有点风,就会被吹成机头朝向风吹来的方向(顺时针转过去),今天再去试试看还会不会这样

楼主:
今天又试了,还是老问题,三级以上的风就能把尾巴吹得旋转180度直到机头迎风,太弱不禁风了吧,MINI CP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过,三四级风随便飞,难道尾轴传动的锁尾还不如尾电机?

网友:
在家试一把,没风如果能锁住,那就是机机的原因啊。。。。。。调大点舵量?这记得好像是这个机机可以调尾桨的螺距,在控上。。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拿分中

网友:
应该是楼主自己飞机的问题,我的02S被突发3、4级风吹一下会上下晃动,尾巴偏得并不厉害,绝对可以修正回来。

网友:
风大,拉低油门就掉转,切3d飞就好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就是说没风的时候就可以锁尾么?陀螺仪是否处于非锁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