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尾杆支撑杆两头固定的套头要不要用502沾死啊 ...
新手请教450尾杆支撑杆两头固定的套头要不要用502沾死啊!

楼主(2013-04-13):
450尾杆支撑杆两头固定的套头要不要用502沾死啊!

网友A:
可以适当滴一至二滴502胶水。也可以钻个小孔用对应的小铁丝固定。

网友B:
必须固定住,要不然就别装它。

网友C:
我的粘死了.不粘死反而给捣乱.

网友D:
应该不要吧

网友E:
粘一下,不然没作用

网友F:
都粘了好用!

网友G:
不装也无所谓!

网友H:
用点软点的热熔胶粘上挺好,又有韧性和修复加热就可。

网友I:
用螺丝胶好些吧,黏度不要太强的好些,如果以后要卸下,后热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粘上才有作用?

网友J:
尾撑杆只要不产生振动,影响陀螺仪正确工作,粘不粘牢无所谓;反之,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振动,用502粘牢只是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