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3-04-13):
全油门十几秒  电机线就烫到可以把连接香蕉头的焊锡融掉 导致脱落  缺箱 死在河中  但是电调那一边的线又不烫!   2858的电机和433的桨 3S跑!~~~~~       香蕉头有些松动  插到底可以很轻松的往回拉1mm。  是不是香蕉头的问题?????求大侠指点

网友A:
电调那边的线不热,但电机插头融锡,基本上可以认定是插头接触不好,接触电阻大,引致发热。
香蕉头要求不能松动,接触面要求清洁,与插座要紧密结合,规格建议4MM以上,最好使用6mm,
焊接要可靠,不能有虚焊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那边的线不热,但电机插头融锡,基本上可以认定是插头接触不好,接触电阻大,引致发热。
香蕉头要求不 ...

正解。  还要检查电机本身是否有腿磁。

楼主:
那我直接把电机线和电调线焊死,这样就不怕接触不好了~!!!!!  我原先都换了一对香蕉头了,还是这样。  一直用4MM的香蕉头。        直接焊死   大家说怎么样?

网友:
焊接有很好的電器性能,從前朋友玩電車都是每次換電焊的,現在很容易買到手提丁烷鉻鐵,千萬別焊錯線就是了。

湖水使金屬快速氧化,幾小時見效,黃金很貴,鍍金是很薄的,見到插頭金屬不光亮就是危險訊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直接把电机线和电调线焊死,这样就不怕接触不好了~!!!!!  我原先都换了一对香蕉头了,还是这样。  ...

焊接有辦法防止極向出錯,電池及電調的電線+-極不同長度,電池+短-長,電調+長-短,極向正確接口就對齊易焊接,否則線長度不對使焊接很困難,平常儲存電池也不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