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evo10在凤凰里面只能用7个通道呢?

楼主(2013-04-13):
channel 1-6 和 8可以用,对应Devo10上两个摇杆和Rudd D/R控的左肩上的开关 以及 GEAR开关。其他通道都不能用。在凤凰4.0里控校准里面,Devo10的其他开关旋钮都是无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回复。。人家遇到问题郁闷着呢,你这还竖大拇指?

网友:
天7的飘过,坐等楼下高人回复!

网友:
坐等楼下高人回复!

网友:
同样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需要研究下,可惜10还没到。。。

网友B:
同你一样!第8通道是右肩三档开关?(飞行模式)

网友:
我也有此问题,有大虾帮忙吗?

网友:
建议 你们 参考一下 模拟器的说明书  可能是 用遥控器玩模拟器得 调一下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你一样!第8通道是右肩三档开关?(飞行模式)

重新研究了一下,第8通道是左肩上的Rudd D/R开关,一般真飞机是用来油门锁定的。
第9通道是左肩的旋钮,第10通道是右肩的旋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研究了一下,第8通道是左肩上的Rudd D/R开关,一般真飞机是用来油门锁定的。
第9通道是左肩的旋钮, ...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