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說說14SG

楼主(2013-04-13):
用2.4G的 14SG 與 T8FG 最大分別14SG是用新的接收機.另外14SG 是可以用上 Futaba 全部制式的接收機.
Futaba 發射制式現時有 FASSTest 14ch(雙向傳送14頻道), FASSTest 12CH(雙向傳送12頻道), FASST MULTI(8頻道以上), FASST 7CH(最多用到7頻道),S-FHSS(最多用到8頻道) 等 5 種. ( 14SG 和 18MZ 全有)
Futaba接收機是用 R字開始的,R7xxxx是FASSTest專用, R6xxxx 是FASST專用, R2xxxx 是S-FHSS 專用,以上接收機不可互換使用.
如果使用跟隨14SG的接收機 R7008SB,那就要先選擇好你想要用的類別,首先要清楚這接收機的功能, R7008SB共有8CH+1個S.BUS2接口,CH 1至6接SERVO(伺服機),CH7是接SERVO及電源共用,CH 8 接SERVO或用S.BUS系統( 要在接收機裡先選擇) S.BUS2 只可連接
S.BUS2 之 SERVO或 GYRO (S.BUS2 之 SERVO或 GYRO不可以接到 CH8/S.BUS 接口上),已及各種資料輸入(由各類SENSOR提供,SENSOR要另外配置於機內連接至接收機的 S.BUS2 接口,此就是 FASSest雙向傳輸)
R7008SB可選擇 A,B,C,D.4種模式,  A, 1至 8CH如一般接收機可連接SERVO及GYRO.  B, 1至 7CH如一般接收機可連接SERVO及GYRO,第8CH 即 S.BUS功能開通.  C, 9至 14CH如一般接收機可連接SERVO及GYRO.  D, 9至 14CH如一般接收機可連接SERVO及GYRO.第8CH 即 S.BUS功能開通.
那如何選擇A,B,C,D,模式呢,1,按著 R7008SB 機上的 Link/Mode 掣後通電,當看到接收機上紅,綠 LED 互閃後放開 Link/Mode 掣, 2,放開Link/Mode 掣後可以看到紅色 LED 閃動,這時要注意 LED 閃動的次數, 閃一次是 A,  閃二次是 B,  閃三次是 C,  閃四次是 D,
每次閃動時按Link/Mode 掣一次可改變閃動模式即  A,B,C,D.  3, 選好後再按Link/Mode 掣不要放開(等兩秒鐘後放開)此時紅色 LED 會長亮著.  4, 關上接收機電源後再通電, 完成.  (舉例:如果想選 B項,當看到紅色 LED閃兩次後,長按Link/Mode 掣兩秒後放開,
關上接收機電源後再通電.)如要用到 8動以上就需要用兩個 R7008SB 或用 S.BUS系統.(需要在發射機上設定)
完成選項後就要張接收機和 14SG發射機對頻, 首先打開14SG電源,在 LNK 掣上輕點兩下,進入後選 SYSTEM,再點中間的 RTN掣,進入到第一項,
再點 RTN 另到第一項目反白( FASSTest-14CH)再輕轉選擇你想要的制式, 如果用 R7008SB只可選 FASSTest 14或12 CH,選好後再輕轉到下面到 LINK,再點 RTN,跟著聽到 14SG 發出 D...D....的聲音,此時張 R7008S 離開發射機約半米再接通接收機電源,(不需要動 R7008SB Link/Mode 掣)
可以看到紅色 LED 轉為綠色,此時對頻成功.要注意如果用 R7008SB 接收機又在 14SG 上選用 FASSTest 12CH 的話,接收機只可用 DIGITAL SERVO(數碼舵機),如選用 FASS MULTI, FASST 7CH 或 FHSS 就張發射和接收機的電源同時打開,再按著接收機上
Link/Mode 掣兩秒放開, LED 由紅轉綠後,對頻成功..................之後各位爽飛.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刚收14SG,正在学习使用

网友A:
卖掉8fg,想买14,一看太贵,,老老实实买个dx8玩吧,

网友:
喜欢这样的帖子,谢谢分享,学习中!

楼主:
補充一下, 14SG 發射模式,出廠時設定為 FASSTest 14CH, 接收機 R7008SB 設定為 A 模式.

网友:
使用直接看T8FG的说明,95%通用。

网友(2013-05-24):
学习了,还以为自己的接收SBUS不能用呢

网友B:
14SG能用普通FU接收机

网友:
好贴啊,好多人对7008的模式选择很困惑,现在有教程了,替广大对7008模式设置有困惑的模友感谢LZ了!

网友C:
想入14sg 没钱 还是先来个8吧 谁有丢过来个

网友:
做个记号,刚入手14sg打算将r7008与机器鸟的g31搭配使用,幸亏看了帖子,不然那个sb能把我搞疯。真是sb

网友:
不懂 最好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入14sg 没钱 还是先来个8吧 谁有丢过来个

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能用普通FU接收机

所有 Futaba 2.4G 各類型的接收機都可以用.

网友(2013-06-30):
以收 忘了封贴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学习了!!!!!!!!!!!!
ny 心中的最爱!!!!!!!!

网友:
技术贴.感谢分享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哇 。。。这个 肯定要顶。。

网友:
才买了14,还在研究

网友(2013-08-06):
写的很好,格式改进下,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写的很细致,很有水平。

网友D:
有个疑问请教 .如果我改变接收机模式为B . 按上面说的方法去做了. 但是那如何看接收机 是否已经改变好为B模式呢 .

我是选好了 B模式 就是红灯闪两次的时间, 我就长安按钮, 结果不是是红绿灯在闪 ,放开后就亮红灯 接收后面红灯闪4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疑问请教 .如果我改变接收机模式为B . 按上面说的方法去做了. 但是那如何看接收机 是否已经改变好为B模 ...

1, 從表面是沒辦法看得到接收機是在甚麼模式下工作,如果你選了 Mode B, 即是 1至7 CH 可接舵機,第8 CH 開通 S.BUS 功能,那你只可以用數碼舵機在S.BUS接口試一下.
2, 當見到紅色LED閃兩次後,再長按Link/Mode 掣兩秒,然後放開該掣(或是見到紅綠LED互相閃動後放開Link/Mode 掣)跟著關上接收機電源再重開,重開後會見到紅色LED閃幾次後會長亮那表示已成功選到Mode B. (如果紅色LED閃動或快閃或變成紅綠LED長亮就表示接收機接收不到你的選擇或有錯誤)
    提醒一下,當要按Link/Mode 掣時,輕手一點,Link/Mode 掣是很細小的,大力會損壞該掣,另外當要為接收機選Mode時,供給接收機電源一定要足夠,如果電壓低會另到選Mode 錯誤或另到接收機內的EEPROM記憶錯亂.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從表面是沒辦法看得到接收機是在甚麼模式下工作,如果你選了 Mode B, 即是 1至7 CH 可接舵機,第8 CH 開 ...

谢谢你的回复  就是很不理解 为什么 不能让人看得到 目前的工作模式 呵呵 .

网友:
R7008SB 接收機又在 14SG 上選用 FASSTest 12CH 的話,接收機只可用 DIGITAL SERVO(數碼舵機),这个怎样对频??

网友E:
(R7008SB 接收機又在 14SG 上選用 FASSTest 12CH 的話,接收機只可用 DIGITAL SERVO(數碼舵機),)这点怎么对频???

网友:
都是高端货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E:
(R7008SB 接收機又在 14SG 上選用 FASSTest 12CH 的話,接收機只可用 DIGITAL SERVO(數碼舵機),)这点怎么对 ...

對頻沒有改變,都是一樣的,不同之處只是在14SG控上要到 FASSTest 12CH.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  就是很不理解 为什么 不能让人看得到 目前的工作模式 呵呵 .

理論上,在接收機面版加上幾棵不同顏色的LED以顯示在那種模式上工作應該是可行的,不過一般玩家大多數都是設定一次,不會轉來轉去,問題應不大.

网友:
好贴  好贴  希望LZ能加个好友继续学习

网友F:
原文转为简体:感谢LZ的文章。用2.4G的 14SG 与 T8FG 最大分别14SG是用新的接收机.另外14SG 是可以用上 Futaba 全部制式的接收机.
Futaba 发射制式现时有 FASSTest 14ch(双向传送14频道), FASSTest 12CH(双向传送12频道), FASST MULTI(8频道以上), FASST 7CH(最多用到7频道),S-FHSS(最多用到8频道) 等 5 种. ( 14SG 和 18MZ 全有)
Futaba接收机是用 R字开始的,R7xxxx是FASSTest专用, R6xxxx 是FASST专用, R2xxxx 是S-FHSS 专用,以上接收机不可互换使用.
如果使用跟随14SG的接收机 R7008SB,那就要先选择好你想要用的类别,首先要清楚这接收机的功能, R7008SB共有8CH+1个S.BUS2接口,CH 1至6接SERVO(伺服机),CH7是接SERVO及电源共用,CH 8 接SERVO或用S.BUS系统( 要在接收机裡先选择) S.BUS2 只可连接
S.BUS2 之 SERVO或 GYRO (S.BUS2 之 SERVO或 GYRO不可以接到 CH8/S.BUS 接口上),已及各种资料输入(由各类SENSOR提供,SENSOR要另外配置於机内连接至接收机的 S.BUS2 接口,此就是 FASSest双向传输)
R7008SB可选择 A,B,C,D.4种模式,  A, 1至 8CH如一般接收机可连接SERVO及GYRO.  B, 1至 7CH如一般接收机可连接SERVO及GYRO,第8CH 即 S.BUS功能开通.  C, 9至 14CH如一般接收机可连接SERVO及GYRO.  D, 9至 14CH如一般接收机可连接SERVO及GYRO.第8CH 即 S.BUS功能开通.
那如何选择A,B,C,D,模式呢,1,按著 R7008SB 机上的 Link/Mode 掣后通电,当看到接收机上红,绿 LED 互闪后放开 Link/Mode 掣, 2,放开Link/Mode 掣后可以看到红色 LED 闪动,这时要注意 LED 闪动的次数, 闪一次是 A,  闪二次是 B,  闪三次是 C,  闪四次是 D,
每次闪动时按Link/Mode 掣一次可改变闪动模式即  A,B,C,D.  3, 选好后再按Link/Mode 掣不要放开(等两秒鐘后放开)此时红色 LED 会长亮著.  4, 关上接收机电源后再通电, 完成.  (举例:如果想选 B项,当看到红色 LED闪两次后,长按Link/Mode 掣两秒后放开,
关上接收机电源后再通电.)如要用到 8动以上就需要用两个 R7008SB 或用 S.BUS系统.(需要在发射机上设定)
完成选项后就要张接收机和 14SG发射机对频, 首先打开14SG电源,在 LNK 掣上轻点两下,进入后选 SYSTEM,再点中间的 RTN掣,进入到第一项,
再点 RTN 另到第一项目反白( FASSTest-14CH)再轻转选择你想要的制式, 如果用 R7008SB只可选 FASSTest 14或12 CH,选好后再轻转到下面到 LINK,再点 RTN,跟著听到 14SG 发出 D...D....的声音,此时张 R7008S 离开发射机约半米再接通接收机电源,(不需要动 R7008SB Link/Mode 掣)
可以看到红色 LED 转為绿色,此时对频成功.要注意如果用 R7008SB 接收机又在 14SG 上选用 FASSTest 12CH 的话,接收机只可用 DIGITAL SERVO(数码舵机),如选用 FASS MULTI, FASST 7CH 或 FHSS 就张发射和接收机的电源同时打开,再按著接收机上
Link/Mode 掣两秒放开, LED 由红转绿后,对频成功..................之后各位爽飞.

网友:
为什么我的7008sb12ch模式,就是不认,且对频对不上

楼主:
你說說你設定的方法.

网友:
收藏了 还正在用 还不知道这么复杂

网友G(2013-10-28):
内容今天我收益了,谢谢楼主!真心帮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容今天我收益了,谢谢楼主!真心帮到很多

客氣,...........客氣.................

网友H:
上周刚入了14sg, 楼主的技术贴受用,楼主辛苦!14原来这么复杂现在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发帖问了但是没人解惑,所以特来回复,
引用原文:1:“如果用 R7008SB只可選 FASSTest 14或12 CH ” ;
              2: “要注意如果用 R7008SB 接收機又在 14SG 上選用 FASSTest 12CH 的話,接收機只可用 DIGITAL SERVO(數碼舵機),如選用 FASS MULTI, FASST 7CH 或 FHSS 就張發射和接收機的電源同時打開,再按著接收機上Link/Mode 掣兩秒放   開, LED 由紅轉綠後,對頻成功

             这两点是不是有冲突的地方,我理解成:用7008接收机只能用数码舵机,要用模拟舵机就只能再买6xxx\2xxxx的接收机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我用模拟舵机比如s3001插上7008的话应该怎么选发射制式和接收机的模式?

网友:
见识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周刚入了14sg, 楼主的技术贴受用,楼主辛苦!14原来这么复杂现在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发帖问了但是没人解 ...

如果要用回跟14SG一起的R7008SB接收機,在14SG控上只可以選 FASSTest 14CH 或 FASSTest 12CH, 要注意的是如果要用模擬舵機在R7008SB接收機上(如你講的3001或其它模擬舵機)就一定在14SG控上要選FASSTest 14CH ,如果在控上選定 FASSTest 12CH,R7008SB接收機就一定要用數碼舵機,不能用所有的模擬舵機,如果用模擬舵機在R7008SB上,舵機會有不正常跳動,發熱,甚至壞掉,亦有可能令到接收機有問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要用回跟14SG一起的R7008SB接收機,在14SG控上只可以選 FASSTest 14CH 或 FASSTest 12CH, 要注意的是如 ...

非常感谢楼主解答,按照你说的成功对频!

网友:
顶 起来    借宝地收个富斯9的控  1345343493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感谢楼主解答,按照你说的成功对频!

客氣,...不用謝,是你自己總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文转为简体:感谢LZ的文章。用2.4G的 14SG 与 T8FG 最大分别14SG是用新的接收机.另外14SG 是可以用上 Fut ...

感谢 绑定  14sg制式

网友:
好贴啊,拜读了n遍了

网友:
谢谢,收了备查

网友:
再次拜读啊:)有个问题,如果我有7008和其他接受,分别对好频后,在飞不同接收的飞机时,需要在控里调制式吗?比如飞了装7008的后,又切换到另一个装2008的飞机,遥控的制式需要重新调整不?

楼主:
不需要,因為每隻機子,用甚麼制式,配甚麼接收機,怎樣設定都會獨立記憶在14SG裡.

网友:
如果用 R7008SB只可選 FASSTest 14或12 CH

要注意如果用 R7008SB 接收機又在 14SG 上選用 FASSTest 12CH 的話,接收機只可用 DIGITAL SERVO(數碼舵機),如選用 FASS MULTI, FASST 7CH 或 FHSS 就張發射和接收機的電源同時打開,再按著接收機上
Link/Mode 掣兩秒放開, LED 由紅轉綠後,對頻成功

楼主我不是太明白,上面说只能用14 12CH  下面说只可以用数码舵机,我想问一下,我6个舵机,全是模拟舵机,该怎么设置,请您教教我。谢谢了。

看到楼上有人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您的回答我瞬间明白了,不用回复了,谢谢楼主。

网友I:
我想问问楼主的是,每组三个针,哪个是正哪个是负哪个是信号啊?我真看不出来。请楼主告诉我一下。还有,供电,我可以直接把6V电源接第七通道上就行了?是吧

网友J:
LZ我想问一下,我的飞机需要用到9个通道,现在我用R7008SB,应该怎么选择和连接才能实现9个通道呢?之前一直在用JR的控,9通接收机就可以很轻松的实现。但是现在换了F控,R7008SB又只有8个插口,还差一个插口啊。我应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问楼主的是,每组三个针,哪个是正哪个是负哪个是信号啊?我真看不出来。请楼主告诉我一下。还有 ...

所有Futaba 接收機如果用回同牌子的舵機或電子產品,都不會插錯的,因為接收機每個輸出針口都會有一個小缺口,配件及舵機插頭上亦有個凸位,所以不會插錯,R7008SB接收機由缺口向下看(接收機面向上,輸出口針腳向自己)第一腳是信號輸出,第二腳是電源正極,第三腳是電源負極.R7008SB接收機是HV的(3.7~7.4V都可以用)電源是插到CH 7,如果你用6V做接收機用電源,那要注意,接收機的輸出口也輸出6V,要選用合適的舵機.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我想问一下,我的飞机需要用到9个通道,现在我用R7008SB,应该怎么选择和连接才能实现9个通道呢?之前一直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802
請你自己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所有Futaba 接收機如果用回同牌子的舵機或電子產品,都不會插錯的,因為接收機每個輸出針口都會有一個小缺口 ...

感谢大大,秒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大大,秒懂!

客氣...客氣.........不用謝,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802
請你自己看看.

好的,多谢。另外再求教一个问题,如若用S.BUS功能的话只要是数码舵机就可以了吗?其它没有什么要求吧?

楼主(2013-11-27):
引用 网友J:
好的,多谢。另外再求教一个问题,如若用S.BUS功能的话只要是数码舵机就可以了吗?其它没有什么要求吧?
...

對,一定要用數碼舵機.

网友K:
感谢分享,有个问题请教一下:7008设置B模式之后(一根线SBUS接8/S通道),使用FASSTest 14CH则一切正常,但如果选FASSTest 12CH,则出现打油门舵没反应(副翼,升降,尾舵,打舵都正常),舵机三台机子KST DS215MG和SK795都是一样的现象,有人碰到类似情况吗?

网友L:
这个如何实现14通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分享,有个问题请教一下:7008设置B模式之后(一根线SBUS接8/S通道),使用FASSTest 14CH则一切正常 ...

請你確定在用CH8/SBUS時,全部舵機都要用數碼的,另外14SG選用每種制式後要重新對頻.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如何实现14通的功能?

請你說清楚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你說清楚一點.

我想请教的是,这个14sg可以实现14通功能吗?为什么t8fg,买的时候商家吹嘘是14通的,但用起来确说用sbus的飞控是14通才支持,用了sbus.就不能用实体通道了

楼主:
當然可以,T8FG也可以,T8FG升級後及用14CH接收機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請你確定在用CH8/SBUS時,全部舵機都要用數碼的,另外14SG選用每種制式後要重新對頻.

是的,都是数码舵机,重新对频过几次,三个机子都试过,都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
我想问一下LZ,R6106HFC双向传输接收机,老版的TM-8高频头可以与之进行对频吗?

楼主:
可以,不過TM-8要選7CH Mode.另外R6106HFC接收機不是雙向傳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都是数码舵机,重新对频过几次,三个机子都试过,都是同样的现象

你有否在14SG LNK之內頁SERVO上,看到油門( CH 3)有沒有動作.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有否在14SG LNK之內頁SERVO上,看到油門( CH 3)有沒有動作.

又确认了一下,打油门的时候SERVO里面的CH3和CH5都有相应的舵量,但斜盘就是没有响应(副翼,升降,尾舵都正常,就是油门舵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又确认了一下,打油门的时候SERVO里面的CH3和CH5都有相应的舵量,但斜盘就是没有响应(副翼,升降,尾舵都 ...

再問一下,是否你只用R7008SB 的S.BUS ( CH 8) 其它CH1 至 CH7 都沒有接任何物件?

网友K:
引用 楼主:
再問一下,是否你只用R7008SB 的S.BUS ( CH 8) 其它CH1 至 CH7 都沒有接任何物件?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两台450的R7008SB接线是:S.BUS(CH8)一根线接到K8的RXC,另外好盈铂金40a电调的油门线接到CH3,其他口没有接线;另外一台550的R7008SB接线:S.BUS(CH8)一根线接到MINI V8的RXC,CH3接YGE120LVK电调的定速分叉线(正负线),CH7接天蝎星备用电源,其他口没有接线;使用FASSTest 14CH则都完全正常,但使用FASSTest 12CH则除了油门舵没有反应,飞机的其他舵量都正常,另外一只新购入的R7008SB试了一下在450上面,也是一样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两台450的R7008SB接线是:S.BUS(CH8)一根线接到K8的RXC,另外好盈铂金40a电调的油门 ...

首先確定14SG是工作在FASSTet 12模式,其次R7008SB接收機是選B模式及重新對頻成功.我試過如你的情況做一次,開始是不行,如你所講的情況,後來再試(我都是用HOBBYWING PENTIUM 40A測試)是沒有問題的,油門可控制.我的做法是:14SG上電開控,拔開電調在R7008SB CH3上的插子及用其它電池給接收機供電,用一個數碼舵機測試一下CH3是否會正常工作,如工作正常就先拔掉接收機上的所有東西(淨接收機一個及14SG從頭到尾都開著)跟著給電調通電,通電後再張電調控制綫插回到R7008SB之CH 3.之後OK.明天晚上我會再試一下.

网友(2013-12-27):
这个可以

网友M:
我必须在这表示一下严重感谢,因为我自己弄了半天都没有搞明白,没办法再论坛搜索到了这篇帖子,简单几下就好了,太感谢了。。。

网友N:
請教樓主,
我的電直原來是用D10控的,
前天換了14sg+7008,SBus后,好像完全亂套了。
是內置混控的問題嗎?
混控需要怎樣設置呢?

网友(2014-01-28):
正有入此控意向,学习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必须在这表示一下严重感谢,因为我自己弄了半天都没有搞明白,没办法再论坛搜索到了这篇帖子,简单几下就 ...

客氣.......客氣..........言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請教樓主,
我的電直原來是用D10控的,
前天換了14sg+7008,SBus后,好像完全亂套了。

我有點不明所講,請言明.

网友:
哦,沒事,今天終於搞好了。
謝謝!

网友:
感谢LZ,解决了说明书上没明白的地方。

楼主:
客氣.............客氣.............................

网友:
技术贴啊

网友:
都是繁体字  看不明白  眼睛疼

楼主:
繁體中文..........正確名稱為 正體中文

网友(2014-03-06):
学习了,真正的恶补了下,基本能明白了!

网友:
感觉有点乱

网友:
正在学习使用!谢谢楼主!!!

楼主:
樓上各位客氣了.

网友O:
请楼主帮忙分析一下,因为想一人操作航拍所以把云台和多轴公用了一台接收机。目前的情况是14SG发射机 7008接收机为什么用SBUS功能时接3轴云台到室外云台会有很大的干扰? 在家里调试正常后拿到室外云台便会疯狂乱抖检查发射机通道工作正常。拿回家后再测试云台各通道功能就正常了。后又给云台单独一台接收机是无上述情况,请各位帮忙指导、分析到底是什么情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楼主帮忙分析一下,因为想一人操作航拍所以把云台和多轴公用了一台接收机。目前的情况是14SG发射机 7008 ...

請問你的雲台用電最和接收機一起共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的雲台用電最和接收機一起共用嗎?

是的,接收机与飞控是用SBUS链接用的是6S动力电供电,云台也是从6S动力电供电的。

楼主:
我提議雲獨立供電試一下,先張問題找出來再想解決辦法.

楼主:
我提議雲台獨立供電試一下,先張問題找出來再想解決辦法.

网友P(2014-08-19):
请教···14SG 7008

飞多轴  S.BUS一条线接飞控专用通道····是接SBUS还是SBUS2?不需要回传功能,只要留出其余9-14通我可以接云台和灯光控制··

飞控本身占用6个通道··接上SBUS后应该怎么设置发射呢·?

楼主(2014-09-20):
引用 网友P:
请教···14SG 7008

飞多轴  S.BUS一条线接飞控专用通道····是接SBUS还是SBUS2?不需要回传功能, ...

抱歉,現在才知道閣下問過一些問題,不知閣下解決了沒有, R7008SB接收機選D模式,用第8的SBUS通道,另外原來的接收機 1~6通道會變成9~14通道,14SG用 FASST MULT.

网友:
基本能明白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抱歉,現在才知道閣下問過一些問題,不知閣下解決了沒有, R7008SB接收機選D模式,用第8的SBUS通道,另外原 ...

感谢···不过我查第8通道没反应····我查SBUS2就可以···不过是C模式···实现14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感谢···不过我查第8通道没反应····我查SBUS2就可以···不过是C模式···实现14通道

接收機在C模式下還沒有開通第8通道的SBUS,只有SBUS2可用,但沒有關系啦,解決了問題可以爽飛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機在C模式下還沒有開通第8通道的SBUS,只有SBUS2可用,但沒有關系啦,解決了問題可以爽飛就好了.{:1_61: ...

感谢指导···嘿嘿··到时候试试D模式···

网友Q:
谢谢楼主,不过我觉得用14sg飞固定翼,没有特别要求的话不需要模式设置吧
还有这一句     Futaba接收機是用 R字開始的,R7xxxx是FASSTest專用, R6xxxx 是FASST專用, R2xxxx 是S-FHSS 專用,以上接收機不可互換使用.
                   另外14SG 是可以用上 Futaba 全部制式的接收機.
这句话的意思是14sg能用R7、R6、R2全部的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不过我觉得用14sg飞固定翼,没有特别要求的话不需要模式设置吧
还有这一句     Futaba接收機是 ...

全對,...真聰明.

楼主:
忘記說清楚,在這帖子上寫到   "Futaba接收機是用 R字開始的,R7xxxx是FASSTest專用, R6xxxx 是FASST專用, R2xxxx 是S-FHSS 專用,以上接收機不可互換使用.
                    另外14SG 是可以用上 Futaba 全部制式的接收機." 但現時有新的模式 (  T-10J 控用的 T-FHSS   R3008SB 接收機 )  是不可以共用的,因為我寫這帖子時 Futaba T-10J 還沒出世.

网友Q:
买回来不会用啊,能讲讲飞翼怎么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买回来不会用啊,能讲讲飞翼怎么接线吗?

猫猫哥: 飛翼有兩種接法,你是用 MODE 1 定 MODE 2 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猫猫哥: 飛翼有兩種接法,你是用 MODE 1 定 MODE 2 呀?

我已经搞明白了,我把ele2放6通了

楼主:
先進入 MODEL TYPE, 進入後在 WING 欄內選 FLYING WING 就可以了,接收機用 CH 1  及  CH 6.

网友R(2014-11-17):
学到一手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学到一手了  谢谢

客氣,,客氣.........

网友:
这贴真不错,顶顶,就是繁体字看着累点

网友:
那么好的学习贴必须留名

网友:
正在攒钱准备入14SG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S:
一直用华科的人飘过。
技术不行,买个好控就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一直用华科的人飘过。
技术不行,买个好控就是浪费。

當你用過後就會明白.

网友(2015-01-16):
该贴以收藏!楼主辛苦了!

网友:
原來是這樣,高手,感謝分享,學習了

楼主:
樓上兩位客氣了,我也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