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2s故障诊断

楼主(2013-04-13):
刚第一电在半米高的地方悬停,飞机突然就失去动力掉落,接收器红灯是常亮状态,斜盘舵机和尾舵机都工作正常,就是推油门的时候电机像卡住了一样左右轻微晃动几下后就不动了,重新对频的时候没有以往的滴滴声,等待几秒后对频成功还是没有听到第二声滴滴,给油门除了电机左右轻微晃动之后不动,舵机都能正常工作。。。。。这是什么情况?电机问题?电调问题?接收器问题?很郁闷啊,准备了6电想要爽飞竟然在第一电就发生了故障,也还好是第一电暖手没有飞太高否则又要修机了。。。。请高手帮忙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调问题??????

楼主:
我怀疑多数是电调问题,华科尔电调貌似要70左右,我看我还是返厂维修比较划算,坐等高手排忧解难

网友:
电机的三根线检查一下,我试过有一根断了接触不到就出现了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上几位正解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电调插头和电机插头接触不良,拔插一下,或者直接该直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电调插头和电机插头接触不良,拔插一下,或者直接该直焊

如果这样的话对频不会发出滴滴声?

网友:
极大可能是电机线断了一根,找个万用表,测下电阻,重新焊好线就可以了。

网友:
断了根线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认是电机断了一相,如果是因为接头,处理即可,如果是电机里面断,返厂吧

楼主:
最新情况,刚才把电调和电机连接的地方拆了,电调上面的线焊接的很好没有发现断,估计是电调里面焊接的地方虚了,因为要拆包皮就不高兴了,明天决定返厂维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新情况,刚才把电调和电机连接的地方拆了,电调上面的线焊接的很好没有发现断,估计是电调里面焊接的地方 ...

检查电机电调连线,电机里面问题不大的,电调皮拔掉焊一下就好了,这样还得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电调连线,电机里面问题不大的,电调皮拔掉焊一下就好了,这样还得返厂。。。

我看的就是电调和电机处的连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电调的皮拔不掉,强行破坏后没有衣服给他穿了,再说可能还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插头里面连接断了,外面哪里看得到

网友:
直接返厂,简单明了

网友(2013-05-18):
这情况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