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在左右旋转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3-04-13):
我的nana,当打舵顺时针旋转时,当停止打舵,naza会向逆时针修正一点。
如果打舵逆时针旋转时,当停止打舵,naza不会停止,会继续向逆时针旋转一点,然后
停止。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 知道有惯性这个说法不?转晕了 本能的会回转一下

网友:
方向感度调下试试

网友A:
你的问题怎么感觉和我一样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3850&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怎么感觉和我一样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3850&extra=pa ...

看了你的贴,正解在你的贴的回复上。
是电机安装的不水平。
在北京看到你的贴,马上理解了。回来一调。
搞定,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

不是惯性,惯性是两个方向的。这个旋转是一个方向的停不下来。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2014-04-07):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贴,正解在你的贴的回复上。
是电机安装的不水平。
在北京看到你的贴,马上理解了。回来一调。 ...

我跳过水平怎么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