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豹2炮塔增高座圈,不会刮到引擎盖了

楼主(2013-04-13):
田宫豹2的炮塔设计的貌似有点低,炮塔前部转到后面时容易挂到尾部的引擎盖前面两个圆盖,炮塔尾部距离引擎盖的间隙太小,与真车不符,固线切割了个这个圆环,厚度1.2毫米,垫高1.2mm,解决问题

(之前用的垫片加高,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妥,还是搞了个这个环)

安装后效果,注意尾部与引擎盖间隙,先附上一张真车图

=========================
附上齿轮的图吧........可惜的是这次齿轮测试发现有问题,图纸要改改,要发回去修改了,等下次测试了

最近也在搞小三的底盘设计,来张和三号的对比图,好小啊三号(这个三号不是我的)

网友A:
钢齿双流?有希望量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齿双流?有希望量产吗?

嗯,只是仿制田宫豹2的齿轮,而且也并不是全齿轮金属化,只是如上图所示的两个容易损坏的齿轮

网友B:
全金属不耐磨的。
有必要的金属,然后和金属接触的尼龙那一个理解成耗件,多备点,牺牲一个,成全大家
是不是这个路数?
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金属不耐磨的。
有必要的金属,然后和金属接触的尼龙那一个理解成耗件,多备点,牺牲一个,成全大家
是 ...

并非全金属,这两个金属化的齿轮只相互接触,不和其他的上级尼龙齿轮接触,而且金属的到时要渗氮处理

网友C:
没感觉炮塔尾部比较低..不过齿轮生产出来也不错,尽管我觉得几年之内用不到,不过多个备用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改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感觉炮塔尾部比较低..不过齿轮生产出来也不错,尽管我觉得几年之内用不到,不过多个备用的还是不错的  {: ...

嗯,可能是个别问题吧......有些车长会刮到尾部有些又不会.......有点郁闷.......
话说你滴豹2都不出去跑野,估计十几年都不用换吧

网友:
等待楼主量产了,准备搞一个豹2

网友:
好东西一定要顶起!!!

网友D:
我以在田宫订购5套齿轮,1套扭杆以及变速箱外罩。相信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在田宫订购5套齿轮,1套扭杆以及变速箱外罩。相信够用了。

5套齿轮,不操心了,话说变速箱外罩的螺丝建议改改(上次爆操完车发现变速箱的螺丝有三个都被震动旋开了),我已经改成M2.5的螺丝和防松螺母的固定方式,相信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E:
NBA量产田宫嘅波箱咯,以后HL出L2A6嘅话,销路唔系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NBA量产田宫嘅波箱咯,以后HL出L2A6嘅话,销路唔系问题呀!

只是把其中两种齿轮金属化而已......话说什么时候成了NBA了

网友D:
有个朋友他将变速箱罩螺丝与防雷板惯穿这样一劳永逸了。

网友:
再有自攻螺丝不要反复拆卸这也是导致螺丝受到震荡而松脱。

网友:
这个垫圈做工精良啊。结实耐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朋友他将变速箱罩螺丝与防雷板惯穿这样一劳永逸了。

我说的不是那个螺丝,而是波箱上下盖固定的螺丝

网友F:
学生帝简直是精益求精啊!不知田宫是否会犯这个错误?

不锈钢的齿轮组真是不错,希望你和家人把外面的箱体也改金属的吧,那样活更耐玩的,另外不锈钢齿轮不能淬火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学生帝简直是精益求精啊!不知田宫是否会犯这个错误?

不锈钢的齿轮组真是不错,希望你和家人把外面的箱 ...

不是不锈钢的,是40CR材料,调质22-24度滚齿,最后整体渗氮,不锈钢304无法进行热处理了,但可以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生帝简直是精益求精啊!不知田宫是否会犯这个错误?

不锈钢的齿轮组真是不错,希望你和家人把外面的箱 ...

B2兄过奖了!
箱体改金属倒没必要,毕竟不是弱点........如果换金属了反而会加大坦克前后不平衡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不锈钢的,是40CR材料,调质22-24度滚齿,最后整体渗氮,不锈钢304无法进行热处理了,但可以镀铬

原来是更硬的材料了,好啊!

不锈钢还有必要镀铬吗?本身就不锈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B2兄过奖了!
箱体改金属倒没必要,毕竟不是弱点........如果换金属了反而会加大坦克前后不平衡的现象
...

那组齿轮和塑料箱体摩擦行吗?如果该金属的出现后车体下沉现象不是更加逼真吗,真车就是后面重开起来摇晃的。

网友H:
相互接触的齿轮最好不要用同种材质吧,齿轮接触时有应力,同种材质两个齿轮都容易坏,其中一个最好换个铜的或其它硬度低的吧。记得上学时工材老师这么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组齿轮和塑料箱体摩擦行吗?如果该金属的出现后车体下沉现象不是更加逼真吗,真车就是后面重开起来摇晃 ...

齿轮不会和波箱相互接触,不存在和波箱盖摩擦的问题,因为齿轮和波箱盖的媒介是轴承,每个齿轮两边的轴承把齿轮限制在安全范围内

真车静止时是前后平衡的,并没有后面重的问题,豹2的引擎和波箱才重1.65吨,但是前部装甲的重量远远不止这个数,开起来前后晃是因为悬挂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相互接触的齿轮最好不要用同种材质吧,齿轮接触时有应力,同种材质两个齿轮都容易坏,其中一个最好换个铜的 ...

感谢回复!这个有想过,就10KG的豹2而言,钢加上渗氮,就算是同材质,也不可能会磨损,因为所受的力远远达不到使得这种材质相互磨损的最低限度,但是如果全部或者其中一个换铜或者铝材质就不行了,很快就磨损掉,因为所受到的力超过了铜或者铝抗磨损的极限

网友F:
关于后部车体引发动机下沉的问题就不多说了,你可以多找些现代和二战坦克的图片和视频对比看看。一切只为了逼真,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后部车体引发动机下沉的问题就不多说了,你可以多找些现代和二战坦克的图片和视频对比看看。一切只为了 ...

B2兄,关于后部车体引发动机下沉的问题,能细说下么?

我受这张图影响很大.......现在看到首尾不平衡受不了......

网友D:
仁兄模型而已。你太投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仁兄模型而已。你太投入了。

精益求精,呵呵。人各有志

网友I:
学习来了。不错,请问这个楼主做的这对齿轮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来了。不错,请问这个楼主做的这对齿轮模数?

0.8模貌似

网友:
晕,这么大啊,我原以为m=0.5

我设计的双流目前选用m=1的汇流行星排,最终减速齿轮副m=1.5。恐怕要小吧?

网友:
又看了一次,觉得田宫变速箱设计的很紧凑。特别是花键链接。

网友:
貌似有条件渗碳 渗氮  义务加工  邮费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