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骚一下:熊熊燃烧的小感应炉

楼主(2013-04-13):
自制感应炉,功率约几百瓦,
自车小石墨坩埚,珍珠岩保温,化铝,化铜,化铁,实验还在进行中

网友:
这玩意能耗如何?   比如融化1KG铁需要多少电啊?

网友:
LZ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这个,真要给大家简谱一下啊,
原理什么 的。
如果时间长了,
功率部分能否受得了。

网友:
我有很多雕刻机的铝削,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做一个来,
把这些都给化成块。。

网友:
进来看看,等楼主普及知识!

网友:
求教,是如何设计感应电路的震荡部分的?

如果用固定频率震荡,各种不同金属电阻率和趋肤深度不同,效率也就不一样吧,另外,对铁磁性的金属,超过居里点以后,导磁率会一下子掉下来,固定频率震荡就会出问题吧。

想采用检测电流波形来产生震荡,但又有大电流检测和波形同步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想看整机啊!
试好了做成套的造福坛友呀!

网友:
请楼主继续科普。上制作过程介绍。

网友:
请楼主继续科普。上制作过程介绍

网友:
请教线圈大小跟加热效率有关系吗?

网友:
求分享制作过程

网友:
请楼主继续科普。上制作过程介绍,想做一台高频钎焊机,谢谢

网友:
我了解的电炉的原理:IGBT或可控硅整流(注意RC保护)——大电抗——IGBT逆变电路——感应炉(铜线圈)+大电容组成震荡部分。

网友:
丹霞人民发来贺电!

king哥,这个中频加热,我想用直流焊机来做电源,行不行?
你是用什么做电源的?
铜管里面有循环水冷吗

网友:
这个有意思,期待楼主续集。

网友:
同样期待楼主科普,楼主吱声啊

楼主:
声明一下,这个玩意是在很多前人的文献基础上学习得来,但已基本消化吸收,变成自有技术了,
各位先预习一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45ed9e3b0912a2161479298a.html
基本就从这个讲义得来,近期事务缠身,回头瞅空我再讲解一下技术要领。
(下周三左右我给大伙讲解一下)

网友:
    楼主真只是来这“   亮骚一下”

网友:
能化开了吗?

网友:
我用电磁炉做过实验,能点亮碘钨灯

网友:
等待讲解,谢LZ。

楼主:
今天抽出点时间,推进一下续集,
(看这贴的人不少了,不知这贴能否多赚三五分,上次那个原创的火焰烙铁一点都看不出原创性带来什么更多的好处,
先答疑:
“这玩意能耗如何?   比如融化1KG铁需要多少电啊?”
能耗有大有小,象DIY家用,照着2~3千瓦以内即可,我这台照片上加热功率500W左右,可以调整,容量约3KW,按约70%的效率倒推融化时间即可,计算从略了。
零电压开关,功率管基本不太发热,PLL跟踪谐振槽路的自然震荡频率,
本装置基本和前文引用的文献基本一致,变压器是EE85B型磁芯,初级约40圈,次级3/4圈,次级谐振电容6uF/1200V,震荡部分用CD4046,PLL锁相环,CD4001死区延时,桥推动采用2颗IR2110,其他基本都和文献一样,差异点强调:
本例用的是2号相位比较器,采样输入直接用导线两端的电压差就行,电流取样,不用放大,注意限幅整形即可。
CD4046资料网上很多,兄弟们可以自行一搜即可,只是注意上述几点即可。
铜管内部循环水冷却,初次级都是。
变压器用高温绝缘带边缠边绕,这样操作性更好。

槽路部分:

变压器:

控制部分:CD4046+IR2110

网友:
LZ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一下,不错

网友:
楼主 电路图给一个

楼主:
附上JPG原理图一张

P99的原理图

Induct

网友:
利害,我什么时候能学会就好了,可以铸小金佛了

网友:
楼主,能再详细些吗,打算照你的做一个玩玩

网友:
为了金币回复

网友:
为了求知回复。。。。

网友A:
中频炼钢吗。年轻时干过几年维修的,嘿嘿

网友:
楼主请介绍制作过程,想上钎焊机焊车刀

网友:
低频电炉啊这东西是电老虎小心别露了底很危险的

网友:
呵呵,学习一下,多点知识

网友(2013-05-18):
楼主没讲解了?

网友:
研制成功焊车刀不错

网友:
工艺须待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频炼钢吗。年轻时干过几年维修的,嘿嘿

有空讲讲原理,给DIY一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继续科普。上制作过程介绍

制作过程文库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然后参看我前面的叙述,基本上照做就是。
我在此起的作用就是答疑解惑,各位真要是动手去做了,遇到什么问题,我就解答一下吧。
就这么多了,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过程文库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参看前面的叙述,基本上照做就是。
我在此起的作用就是答疑解惑,各 ...

不错,前段时间就想自己做一个,但后来找到厂家铸造,就没弄了。

以后等有时间再做,这样自己就可以铸造一些小零件了。

另外淘宝上有氧化铝坩埚卖(也有石墨的),用来做首饰的,耐温1800度左右,很便宜,用熔化钢铁应该要比石墨的好吧,石墨的毕竟有个高温氧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