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虾试水 无测速设备 求高手来目测速度

楼主(2013-04-13):
当时拍视频的时候电池电不多了   手里也没有测速的  求高手来目测一下

网友A:
这不是虾。地方小。还没全速。现在60+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虾。地方小。还没全速。现在60+的速度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虾。地方小。还没全速。现在60+的速度

虾哥,这种船型也是虾艇。
虾艇现在好象有两种:
第一种是三点式虾,也就是我们平时叫的虾,英文叫  Outrigger 。这种船型水阻最小,也跑得最快。
第二种虾,是运动虾艇,百威、vortex就是这种船型,包括楼主这只。英文叫 Hydro plane ( 水上飞艇? ),这种船水阻也小,但船体受气流影响大,同级大小的船和Outrigger对比,极速比较难跑得和 Outrigger一样快,所以现在的电船速度世界记录还是由Outrigger 保持。当然现在有一些大型Cat 船,也能跑200公里+,但船的级别就大了很多。

知识有限,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虾哥,这种船型也是虾艇。
虾艇现在好象有两种:
第一种是三点式虾,也就是我们平时叫的虾,英文叫  Out ...

谢谢高手   这个其实是叫小闪电~~也算是虾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虾哥,这种船型也是虾艇。
虾艇现在好象有两种:
第一种是三点式虾,也就是我们平时叫的虾,英文叫  Out ...

哦。见识了。原来这个也叫可以叫虾。

网友:
速度不错,感觉还没有跑全速!

网友:
好贴  不知道楼主拉全油了吗?水面有点小!